新手入坑,不懂求教

楼主(2018-10-30):
请问一下,新手入坑准备入个中档价位的控,自己看了新天7et07,朋友强烈推荐入华科尔D10或是天9超强版,本人准备先飞kt板机,再飞kt板固定翼,再发展就多轴穿越了,请问上面3款遥控怎么样?都可以飞吗?控制距离和信号强度稳定性怎么样?接收机最好带回传飞机电压的,准备入个控起码要用4-5年技术好了经济好点了再换控!

网友:
穿越的话还是华坑的好些,毕竟华坑的接收机小,性能不错

网友:
中檔價位不是這類控.

网友:
额  一步到位 FrSky的X9DP 或X7 或x-lite

网友A:
不推荐天地飞。功能落后了,et07也没多少改进。不光功能少,调节中点和行程还会互相影响。d10用deviation系统功能不错。推荐opentx控,如t12、x7、x9d等。

网友B:
D10 5.0系统强大,够用了。接收小又好。收个9新以上二手才300。手感好天地飞n条街,很顺滑,对飞行技术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天地飞。功能落后了,et07也没多少改进。不光功能少,调节中点和行程还会互相影响。d10用deviation系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 5.0系统强大,够用了。接收小又好。收个9新以上二手才300。手感好天地飞n条街,很顺滑,对飞行技术有帮 ...

谢谢解答,我去看看咸鱼上的d10

楼主:
已入华科尔d10,收到的2手控,9成新,带2控电1个1002接收机一起400元,先学习学习在模拟器,最后飞板机

网友:
          华科尔d10   一步到位啊

楼主:
已入手,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楼主:
华科尔遥控器版本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