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玩的就是折腾:喷火炸鸡修复记

楼主(2018-10-30):
炸鸡是上周日发生的。当时很平稳的起飞-爬升-右转-左转-左转-然后右机翼空中断了,飞机旋转着大头日地球,俺能做的只是呆呆看着飞场周末总是有几十号拖家带口野营的,菩萨保佑,佛祖显灵,飞机坠地离最近的帐篷有十几米,万幸啊!万幸!屁滚尿流跑去捡飞机,一孩子他爸默默帮我捡起,按大概摆好,然后说:兄弟,你这飞机没做好吧,天上就断翅膀啦。俺无言以对,掩面而逃
看看损失:

机翼下翼面从根部断开,当时也没做大动作,照说这里相当结实,可就是断开了,难道这回的魔术板质量不行?

机头下面断开了,还好是整体断

动力舱固定竹棍炸鸡时前冲,机身一边划了个口子

电机木片碎了,辛亏它碎了,不然电机不会完好

开始修机了,先拆机翼座子。做机时胶打得结实,这会儿拆机可费劲了,花了好一会才勉强拆开

机翼断开处,用金枪2118胶双面揩胶粘上

机翼粘好后,用热切刀开槽,准备做加强

加强用整根钢丝做,弯成V字型,角度和机翼上反角度一致

钢丝打胶固定,上面再抹一遍胶,然后贴纤维胶带压住

机头碎片都在,抹上胶,等它干一会,轻松滴修复了

新做了动力舱

完成修复组合留影

修复处痕迹还是明显,再补补漆水

漆水完成的正面

反面

网友:
前辈的飞机漂亮,手艺也棒

网友:
手艺真好

网友:
我去,刚发现个好东西。居然还有FT 的旋翼机。赶快说说好不好,我们好搞起

网友A:
通体用钢丝加强会不会很重,可以用钢丝折成V型,两边直段用碳管,钢丝伸进碳管内固定

网友B:
楼主涂装是自己做的还是写真膜呢?

网友C:
居然能断。。。楼主后面那个旋翼机好飞不,做工很规整,要不也开贴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涂装是自己做的还是写真膜呢?

丙烯颜料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能断。。。楼主后面那个旋翼机好飞不,做工很规整,要不也开贴介绍一下

旋翼机还没飞过,成功了再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体用钢丝加强会不会很重,可以用钢丝折成V型,两边直段用碳管,钢丝伸进碳管内固定

这办法试过,时间久了碳管头那里会碎,就没作用了

网友:
这喷火做的还真是工整啊,漂亮!FT的机翼就是有这问题,需要加强一下主翼,不然做个俯冲或者小半径转弯基本就废了。我也是做了很多FT才体会出来,他们的教程里面不是最后一步都要设置舵面的行程吗,那个估计是用来保护飞机不解体的

楼主:
好飞,只要别像偶一样断机翼

网友:
机翼之前无碳杆加强的吗?个人觉得用钢丝加强不太合理,强度不够,而且非常重。建议用10毫米宽,1毫米厚的碳片埋入加强,上反的地方,两碳片搭接成需要的角度,钻孔,棉线,胶水固定。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一下重心在哪,我正在做,就差重心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一下重心在哪,我正在做,就差重心位置了

一般机型机翼铉长1/3处,头稍往下沉,就差不多了

网友E(2022-03-28):
一般炸鸡都是重心没调对,或者飞手飘了两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