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黄灯双闪,是飞控坏了吗?

楼主(2018-10-30):
Pix飞控一直双闪黄灯,前段时间一起飞就侧翻,还有救吗?

求大神

网友:
你什么外设都没接,当然是黄灯了

网友A:
百度下pixhawk LED各种颜色灯的意思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pixhawk LED各种颜色灯的意思就知道了

我查了,是飞控错误,系统拒绝解锁

网友B:
有个开关,听说过吗?要按住,然后才让你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开关,听说过吗?要按住,然后才让你解锁

对,安全开关,但是解锁了飞不起来,直接侧翻了

网友C:
1-首先你配件都没有链接。
2-重新水平校准,指南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你配件都没有链接。
2-重新水平校准,指南针校准。

老是显示校准失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是显示校准失败……

重新刷低版本的固件,看看,我以前刷过高版本结果罗盘无法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刷低版本的固件,看看,我以前刷过高版本结果罗盘无法校准

好的,我试试

网友:
侧翻 你用默认pid飞 检查电机顺序  mission地面站用最新的吧 固件3.6 好像这个地面站设置不了低电量返航  可以用上个版本 重刷固件记得先刷别的机型的固件(比如固定翼) 再刷你这个多轴的

网友D:
地面站最新的 1.3.59 你这个版本太旧了 之前我也是一台电脑上面旧的地面站  校准指南针错误  换个新版本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站最新的 1.3.59 你这个版本太旧了 之前我也是一台电脑上面旧的地面站  校准指南针错误  换个新版本的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