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好盈v4 60a配蝎子2520定速问题

楼主(2018-10-30):
还是上次一直解决不了的Q380的金鱼尾问题,通过使用V4 60a电调的直升机线性油门模式解决了,但是没有了缓启动,并且试飞时设定一条直线80%油门,在3分钟以后是可以感觉到转速下降的,关于进角的问题,V4是可以一度一度调节的,但是之前使用定速模式时从5度试到15度,金鱼尾的症状都没有明显改变,这个电调比V3多了定速P值和I值得调节选型,于是准备从这两个选项调节,看看对蝎子2520电机的定速情况有没有改善。

翻出说明书,好好看了这两个选项的定义:P值调节定速稳定度,I值调节补转的力度,每个选项的调节范围都是0-9(好在不是0-99)
经过试机,P值最后设置为零,金鱼尾就减弱了,I值设置为3,尾巴彻底不抽抽啦(缓启动在定速模式下正常)
上试机视频

电调设置定速存储模式后,设置盒读出的转速

下面是电调第7项和第8项的设置参数

定速方面的效果还没试,这几天有空了就去翻翻试一下
希望用这个配置的模友也分享一下大家的调试经验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是60v4,不过是x3l+470mx,尾巴也一直调不好,周末按照帖子调一下看看

网友B:
锁尾的问题,通过调定速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锁尾的问题,通过调定速解决了?

正確說法應該是轉速不穩造成尾巴鎖不好
瞬間忽高忽低的轉速變化
除了扭力大小跟著變化以外
尾巴反應會無法即時跟上
類似問題我也遇過
所以每次動態調機之前
都先確認定速是穩定之後才開始調機

Patrick

网友D:
感觉还是MB陀螺仪调锁尾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確說法應該是轉速不穩造成尾巴鎖不好
瞬間忽高忽低的轉速變化
除了扭力大小跟著變化以外

哦哦,是不是大机转速不稳影响的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是不是大机转速不稳影响的效果比较明显?

一般大鸡转速会比小鸡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MB陀螺仪调锁尾省事

这跟mb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一直用v3,从来没出现过定速导致的金鱼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跟mb有什么关系

mb的尾巴更好调

网友:
MB 的尾巴用调吗? 插上就是一条棍,哈哈哈

其实尾巴主要是顺滑、舵机速度快,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是60v4,不过是x3l+470mx,尾巴也一直调不好,周末按照帖子调一下看看

嗯嗯,470mx好像大一些吧,x3l的电机座直接就可以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確說法應該是轉速不穩造成尾巴鎖不好
瞬間忽高忽低的轉速變化
除了扭力大小跟著變化以外

P大解释的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470mx好像大一些吧,x3l的电机座直接就可以安装吗?

对,x3l电机座下面是空的

网友:
都用默认参数即可。

网友:
MB尾巴是硬,但是容易操死尾舵机。我自己遇到过两次,身边模友至少还有三个人遇到过。

网友F(2020-03-17):
我的是花牌的2520马达,用定速也出现金鱼尾,回去按楼主的办法调增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花牌的2520马达,用定速也出现金鱼尾,回去按楼主的办法调增益试试

先关闭定速模式试一下,如果金鱼尾消失,那就在定速模式下调p增益和i增益就可以有所缓解,但是现在感觉定速效果不是特别好,毕竟增益降得略低

网友:
我也是换了60AV4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这个帖子有用

网友G:
这个帖子可以,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