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终于进军30e,天翼540装完

楼主(2018-10-31):
装完才发现30比15e大好多,昨晚碰到一个小难题,换了电机舵机电调接收机发射机尾翼面一直在筛糠。早上朋友告诉我固定翼都这样小的,把舵机摇臂缩小一点可以。

电装我的是用以前玩直升机剩下的设备  215mg  mks92A+   电调中特威45a  。电机GA800  550kv  未来1260炭浆  电池是以前直升机的1500ma 6s

原来以为30e好装,没有经验,弄了两个晚上,它配的舵机铰链太长,剪了几次不理想,翼面间隙太大。感觉某些做工不如未来的精细。不过我不是外貌党,好飞才是王道。
说一下ga800  启动那个声音真难听,输出轴还是带偏心的。。不如朗宇2216

网友:
翼面有间隙还能增加一点舵效吧。那个间隙大到感觉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舵面间隙完全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合理控制,合页插不进去应该用刀子阔一下,剪短合页没有道理,只能影响强度!

网友:
我还专门留了间隙,纸合叶太紧了更容易疲劳。

网友:
这间隙正好的。

网友A:
看你的电机座垫片数量是做了下拉,没做右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机座垫片数量是做了下拉,没做右拉吗?

电机座是带右拉的,下拉不需要。每个电机脚加四个垫片,我是看了别人的帖子才知道的。然后用m3螺栓连接到电机座

楼主:
为什么我说细节有些不到位。舵机孔是刚好能穿过一个电机,完全不考虑那根线耳朵,美工刀刨了好久加大力敲击才弄进去。
舵角片那个孔深浅不一,导致舵角放进去角度和深浅也不一样,副翼这个就该惨了,装完才发现。左右不对称。悲剧座舱盖的那个弹簧针是对不中锁定孔的,想了很久,钳子撬弯曲才行。不知道发来时候他们是怎么装得进去的。细节啊……

再说机翼对插到机身那个地方,可以插几张a4的巨大间隙。。对比未来的机,这个精度的有一点落下风。大家都是pp机

至于铰链纸片要裁剪的,是我没有经验,不知道还有美工刀括扩大一做法

楼主:
然后,我发现这款机头比例特别长,当然这样飞稳定。

重心是在主翼面的30%  比未来的15e考前很多

网友:
本来还想要和你一样的

网友B:
奇怪,我的SLICK就没事。那个舱盖是精度不太高,但是装上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B:
我的SLICK装的时候问题好像没那么多。

楼主:
主要还是没有经验,下次再装就知道了

网友:
写的真详细。感觉你没耍多久15e啊,就升级30e了啊

网友C:
一样的飞机,我的起落架先趴下,之后大仰角草地降落因桨打地机头断了,正好电池用完,打道回府,有空修机,这两处应该是本机薄弱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飞机,我的起落架先趴下,之后大仰角草地降落因桨打地机头断了,正好电池用完,打道回府,有空修机, ...

我已经注意到这个起落架的薄弱,但是看看30e都存在这种问题,如果有通用钢丝起落架替换就好,或者提前怎么才能加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注意到这个起落架的薄弱,但是看看30e都存在这种问题,如果有通用钢丝起落架替换就好,或者提前怎 ...

恩,这里有两个贴子可参考一下,我有空也得琢磨一下看如何修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306&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C6%F0%C2%E4%BC%DC
经思考采用胶水加扎带方法修复和加固机头防火墙,起落架初步打算采用柔性连接代替原来的刚性连接,如炸机则起落架脱落以卸力而不伤机身,因为经常飞和修穿越机,所以采用穿越机常常用到的方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注意到这个起落架的薄弱,但是看看30e都存在这种问题,如果有通用钢丝起落架替换就好,或者提前怎 ...

起落架拆开刷点环氧,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