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能连接上,但识别不了电调,求解,,

楼主(2018-10-31):
用的飞盈佳乐猛禽s-tower 的f4的飞控,和配套的4合1电调。

想用软件给电机调转向,

打开软件,连接电调,点击connect,能连上,但是页面是这样的:

点击check,就蹦出这样的对话框,有问题了,电调都识别不出来,

点击对话框里的ok,就出现这个,

点ok,然后就没然后了,,,
就什么操作都干不了,猜是固件的问题,但是这样固件也刷不了,,就无解了,

我在网上还有论坛查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查不着,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都没有!就像从来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实在没招了。。
问了卖家,卖家也没遇到过,也没辙了,只能是让我把机器寄过去,他给我看看。。

寄之前,我先来坛子问问,神通广大的模友有什么辙,万一有辙就不麻烦寄了。谢谢各位!

网友A:
电调是32位的吗?不是就换软件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这电调不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32位的吗?不是就换软件试试

是32位的啊,

网友A:
stower不是吧? 我用的X TOWER才是32 直接用32位软件就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ower不是吧? 我用的X TOWER才是32 直接用32位软件就连上了

我问卖家,卖家说是32,

如果不是,那从哪查是多少位的?

网友B:
不是32
用BLHeli_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32
用BLHeli_s的

那到底是多少啊?
我应该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到底是多少啊?
我应该用什么软件?

要用BLHELI Configurator
https://github.com/blheli-config ... nfigurator/releases

网友:
你通电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到底是多少啊?
我应该用什么软件?

https://www.mediafire.com/folder/dx6kfaasyo24l/BLHeliSuite

上面那个

网友:
楼上问得好, 如果不上电池, 就不识别电调。 楼主的截图看起来很像。

网友:
电调没上电而已。如果不是32就用166那个版本的。。就这两种可能

网友C:
典型的没上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没上电而已。。。

不好意思,上电了,呵呵,

网友(2019-01-25):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电了,呵呵,

哥们我的现象一样 你解决了么??????

网友(2020-05-01):
一样的问题,都烦死了

网友:
换16位电调软件

网友:
肯定是需要用32位的软件,也上电了,可以控制电机,但就是连接4个电调出错,连不上,气死了。

网友D(2020-11-06):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刚开始用32位的调参软件,反应跟楼主一模一样,最后换了16位就好了。
大通曼巴 40A 飞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刚开始用32位的调参软件,反应跟楼主一模一样,最后换了16位就好了。
大通曼巴 40A ...

刚开始16未也连不上
最后设置了一下就好了。
用16位的调参软件,在‘select ATMEL’ 选项里面选择有cleanflight的选项,然后就可以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