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装机的小问题

楼主(2018-10-31):
分体电调固定在机臂上,除了用扎带,双面胶,大家还有其它方法吗?我有个mx3机架,用分体电调。感觉扎带太大,双面胶又感觉不稳,用电工胶带不知道能撑多久,看看大家有没有其它好办法。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热缩管

网友B:
硅胶或者玻璃胶

网友B:
我都是用硅胶,缺点就是今天粘第二天再操作

网友C:
你不炸,用透明胶都行,炸得多,就用双面胶+扎带

网友D:
3m双面胶加扎带最好的,扎带买3mm的

网友:
我就是电工胶布 很耐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