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入新小鸡啦,,LDARC gt8

楼主(2018-10-31):
  ,, 有关注我之前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沉迷于小鸡鸡无法自拔 手上有玩过了5-6台小鸡,还嫌不够!,,最近LDARC新出了一款室内小飞机,这款飞机首先有几个特点,最特别的,当然就是 ——2S动力!!,,2s我之前也玩过许多,有1104 2寸 1105 2.5 1106 3寸 ,都是室外小场地的,可GT8确是室内机器,众所周知,,自从1s无刷出来以后,,室内机的动力确实是上了一个档次,可是因为还是有所限制,所以在续航和耐炸等方面都没那么理想,,于是就打算试试2S动力的飞机,,,表现如何。好~~~接下来开箱 刚收到时的样子,,这个飞机的盒子特别好看,,做工很棒,以后可以外带出门,,    打开看看,。。。 wow。。。。。 真的是特别漂亮。。。头子的流线型我很喜欢 背面也看看。。

,,,这个飞机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稳! 厚实!,耐炸!,,,看这厚实的底座和圈圈。。
套机带的配件还真不少。分别由一块电池,两套奖叶,一根充电用的电线(这点考虑的很周到!)说明书,贴纸,螺丝配件包,,还有就是一条专用的电脑调参线。。
第一次见到套机有带调参线的。。很长很好用,特点是接口特别小,很方便,插进去gt8不需要打开盖子或者从底部插。。 完美。。。。(之前玩过的一些飞机的usb端口都在底部,要把飞机反过来才能插,,校准的时候特别不方便额。)。。

说明书里面有详细介绍飞机的各种参数和调参方法等,这里就不拍照了,最重要的是在最后一页有检查员的签名,,确保每一台到客户手上的飞机都有质量保证,这点着实让我很放心~~~~ 确实是很细致。。。 飞机的插头,,,直接用平衡头与飞机相连接,,挺不错的设计,减轻了一部分重量,,,并且方便了许多。。电池是380毫安 50c 有点小暴力的电池。。 飞机自带led灯,,,晚上飞起来  绚丽无比,,关掉灯看看
到手称了一下 已经是加上接收机的重量,确实是十分的稳重。。。 加上2s电池的起飞重量,,对2s飞机来说没什么问题。。

好!接下来就准备拆拆拆啦~~~ 先把外壳拿掉,可以看到机尾的小led。。 并且这个外壳后有两个小插件插进机架里,大家仔细看看应该看中的出来。。 掀开,,,,可以看到图传和主板分开,通过一个插头连接在一起(方便拆),这样子就是图传和摄像头全在头子上,动力系统全在地盘上,模块化。。先看一下他的头子。。

走线干净整洁,焊点圆亮饱满,有两个小螺丝锁住。。 ,,,头子的左右两边开了两个大孔,,对于散热特别有帮助,而且图传调节频点直接可以不用打开头子,按一下头子外面的按钮就行了,本人亲测手感非常好哦~~~~ 拿下头子的样子,,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这个飞机的飞控本身不带osd,,所以GT8的图传摄像头,集成了一个智能osd,,功能完全不比bf自带的插。。电压,飞行时间等等,一应俱全。。。。。摄像头卡的很紧,挺难拿的。 用的是LDARC自家的ov231摄像头,效果很不错(,我有个稍微大一些的飞机也在用他),。。。
  上称~~~

。  接下来就来看地盘部分啦。。 可以看到GT8的机架用的是一块集成电调飞控一体的主板(只支持2S),,行政比较奇怪,应该是专门为GT8这个机架定制的。。 led通过3跟线连接到机架尾部,,卡的很紧。。 接收机的焊点在usb接口上方,,出场已经焊好插头的。。 本机最骚气的当然非电机莫属啦,,,用的是0804,7500kv的电机,,双轴承。,电镀蓝的外观和闪亮的顶部,,不骚都不行 电机线通过内部链接到飞控主板,很整洁。。 粗转的电池支架!!。。接下来和我之前玩的1s无刷机架对比一下。。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然后继续拆。 机架自带减震圈,很不错,, 互怼一下?? GT8完胜。 ,,这个机架的重量也是很稳重的。。 然后看看飞控。。 电机不知道为啥中间要分开焊,,,估计是这里比较容易炸断把,焊点也很漂亮。
来,晒一下我的接收机焊点。。 ,,在拍几个电机的艳照。 在拆电机的时候,,发现每个螺丝都涂有均匀的螺丝胶,,给厂家的用心点一个赞~ ,,,
哎呀一下子把整个飞机都拆了,要装回去原样也有点不舍得,干脆就换个机架把~~~ 骚黑机架了解一下。。。 ,,地盘装完啦。。。在装的时候顺便称了一下螺丝的重量,,GT8为了减轻重量用的都是铝螺丝,来看看到底能轻多少?? 这是普通螺丝的重量(电机分) 一这是GT8所使用的铝螺丝的重量,,清了0.6g左右,,如果x4个电机的话,,确实是不少的一笔重量。。。
。。。最后。。。

。飞机装好啦~~~ 看我这搭配咋样,,骚把~~~最后装进箱子里,,准备起飞咯~~~ 。。、

再来总结一下这个飞机。。
   首先这个飞机的手感并不太像传统的2s飞机,,而更像是超级暴力版本的1s,,为什么这么说呢,,2s我在家里根本玩不开,,而GT8随便穿~~~~,,十分的稳重,,而且这个GT8大家看机架就知道,耐炸和1s无刷根本不是一个等级,而且电机使用的也是双轴承电机,并不是易磨损的铜套。。。而且这个飞机还有一个特点,,以前玩的空心杯也好,1s无刷也好,在急转弯或者跳楼之类的暴力动作时,总是会抖到不行,GT8就没有这个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十分的稳,,手感很好。。。,,,。。那就先到这里啦,,后面我想起什么东西再给大家补充,,还有飞行视频后面再发上来给大家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2S65轴距了解一下,室内小赛道得心应手.

网友B:
HBS75刚出来就买了,1s无刷的,很暴力,很好飞,飞了几百个起落了,从室内不能穿越,到最后随便飞,炸的数不清了,坏了一个电机线,几对桨,机架疯狂炸,都不坏的,电池原厂的不暴力,自己买的花牌电池,耐用暴力,这个75机架卖家给我优惠了很多,因为是刚出来,没有名气,昨晚也买了这个GT8,加了一些桨和电池,卖家一分不少,东西好了就牛了,之前1s无刷房子外面无风情况下也能飞,技术上去了一点,这个2s升级刚好弥补,其他3s以上机架练习不方便,也炸不起,这个随时飞

网友:
细节不错,看来也要入一台了,天冷了,室内机要火

网友C:
电池能悬停多久啊?
手里2个1S的,1个有刷,1个无刷。开始都能非差不多5分钟的,现在就2分钟了,没法玩了。

网友D:
能飞多久?

网友E:
悄悄告诉你,应该买et115 v2的,兼顾室内室外,想温柔暴力都没得问题,最主要是3S比2S留空时间长了不是那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BS75刚出来就买了,1s无刷的,很暴力,很好飞,飞了几百个起落了,从室内不能穿越,到最后随便飞,炸的数 ...

祝你爽飞,GT8随便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能悬停多久啊?
手里2个1S的,1个有刷,1个无刷。开始都能非差不多5分钟的,现在就2分钟了,没法玩了 ...

这个悬停可以达到接近6分钟,等会我的飞行视频,,还有你的飞不久可能是电池老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飞多久?

5分钟左右,反正我外场3块电池开2a充连续玩,等我的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2S65轴距了解一下,室内小赛道得心应手.

好的!以后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
挺好,可以告别有刷机了

网友:
楼主黑色机架哪里有 有连接吗发一个

网友:
楼主,我被你毒到了,是买gt8好还是gt7?

网友:
楼主,反乌龟怎么设置,我以前一直没用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悄悄告诉你,应该买et115 v2的,兼顾室内室外,想温柔暴力都没得问题,最主要是3S比2S留空时间长了不是那一 ...

et115 v2 2S 和3S 下各能飞多久,新手就想飞的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et115 v2 2S 和3S 下各能飞多久,新手就想飞的久一点。

3分钟的6分钟

网友:
非常不错的机子,智航模型还送龙门

网友B:
我的gt8到货了,就多送了一点桨,其他什么都没优惠

网友B:
这次运气差,买的新机连不上电脑,又要寄回去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次运气差,买的新机连不上电脑,又要寄回去换了

说明售后不错,可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说明售后不错,可以换

卖家说拿了一台新机也连接不上,现在在研究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运气差,买的新机连不上电脑,又要寄回去换了

驱动问题,我还刚刚开始也是这样,搞了一下就好了,sracing f3好像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说拿了一台新机也连接不上,现在在研究什么原因

你在哪个店买的

网友G:
et115 3s电,他俩如何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et115 3s电,他俩如何选呢

室外et咯,室内或者室外小场地就gt8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问题,我还刚刚开始也是这样,搞了一下就好了,sracing f3好像都是这样

驱动搞过了还不行,卖家说也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搞过了还不行,卖家说也连接不上

我是搞了驱动就行了,用zadig搞不行,要单独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搞了驱动就行了,用zadig搞不行,要单独下载

你升级过了吗,我现在可以连接,但是不能升级,boot按钮按下电脑识别不出stm32

网友:
看着好像这种机器都长相差不太多。。。不知道新手的话哪种比较好?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xMTg4NjM1Ng==.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title
视频~~~(优酷转码压缩的好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升级过了吗,我现在可以连接,但是不能升级,boot按钮按下电脑识别不出stm32

原来默认挺好飞的,我就没升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的gt8到货了,就多送了一点桨,其他什么都没优惠

你和我一样,买了很多原装电池,关键是怎么冲啊?原装只有一条充电线,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和我一样,买了很多原装电池,关键是怎么冲啊?原装只有一条充电线,有好的推荐吗?

zjw家 有卖转接线的 。

网友:
好厉害,请问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futaba能用的空心杯

网友I:
最近出了不少2s小无刷诶,入手了个mobula7,也是2s的70轴距小无刷,不过也能拿1s飞,电池可以拿两个1s串联,也能短接一个插口后直接上2s,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J(2018-11-30):
請問你那個1S 無刷機架, 有個紫色飛控轉換板, 是那裡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你那個1S 無刷機架, 有個紫色飛控轉換板, 是那裡買呢?

某位大神帮我打印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某位大神帮我打印的

我也想要一個,有辦法嗎

网友:
室内穿越还没飞过,看了有点心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要一個,有辦法嗎

淘宝现在很多都有带打印东西的,推荐zjw

网友(2019-02-24):
引用 网友E:
悄悄告诉你,应该买et115 v2的,兼顾室内室外,想温柔暴力都没得问题,最主要是3S比2S留空时间长了不是那一 ...

续航多久,我想买个长续航,不是很暴力的室内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悄悄告诉你,应该买et115 v2的,兼顾室内室外,想温柔暴力都没得问题,最主要是3S比2S留空时间长了不是那一 ...

哪款续航时间长,能否推荐一下,要买个不是太暴力的长续航室内四轴,谢谢

网友K:
详细的评测,赞,不过也中毒了,
楼主飞四轴高手,能否推荐个长续航的室内四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详细的评测,赞,不过也中毒了,
楼主飞四轴高手,能否推荐个长续航的室内四轴,谢谢

这个续航还不错的 如果要更高续航 必须要用大桨 0802配65 75mm奖 不过好像我还没发现有合适的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续航还不错的 如果要更高续航 必须要用大桨 0802配65 75mm奖 不过好像我还没发现有合适的机架

说明用大机架,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近出了不少2s小无刷诶,入手了个mobula7,也是2s的70轴距小无刷,不过也能拿1s飞,电池可以拿两个1s串联 ...

效果好吗,续航多久

网友:
飞的时候高度掌握不好,请教2s飞的时候,油门曲线怎么调,我—40油门悬停。
还有哪些特殊
,谢谢

网友:
准备也搞个玩玩

网友:
对比mobula7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L:
接收机是要额外配还是已经内置好的,想知道大家都用的什么样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和我一样,买了很多原装电池,关键是怎么冲啊?原装只有一条充电线,有好的推荐吗?

马云家有那种一拖六的板子,几十块的,然后分开的电路,那块电池充满直接拿下来用就可以了,其他继续,互不干扰,反正都是这种平衡头的,也方便,外场充的话,好像还可以自己弄个升压模块,可以用充电宝充,能玩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收机是要额外配还是已经内置好的,想知道大家都用的什么样的接收机

外置的 一般用小的sbus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