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大半年的怪兽尾巴会回弹?????

楼主(2018-10-31):
放了大半年的怪兽尾巴会回弹?是怎么回事,之前飞得好好的,检查各个部位都没问题啊!

网友:
怪兽气的发抖

网友:
怪兽苏醒了

网友:
这机子本来就怪怪的。。。。。。(指厂家的营销策略)

网友:
确实奇怪

网友:
沉寂了一年,又活了?

网友:
怕是有自己的思想

网友:
可能机械部分哪里放得变不顺滑了,或者尾舵机放出问题了

网友A:
什么陀螺仪

网友B:
是不是尾轴轴承螺丝胶过期,然后起不到锁固作用,轴承框量大,震动大,陀螺仪效果受影响,造成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尾轴轴承螺丝胶过期,然后起不到锁固作用,轴承框量大,震动大,陀螺仪效果受影响,造成回弹。

我插!锁尾感度高了,降低一点又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陀螺仪

ar7200bx野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插!锁尾感度高了,降低一点又没事了!

还是看看震动,没有理由以前感度不高,现在高。估计是震动或者尾轴不顺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插!锁尾感度高了,降低一点又没事了!

治标不治本,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