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Futaba16SZ 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8-10-31):
请问大神  Futaba16SZ 遥控器配原厂的接收机   什么型号的接收机  便宜  距离还远       R7008SB的接收机要贵了    想再配一个原厂的接收机    最好距离够远   便宜   4通道  6通道都行    别的功能有没有无所谓          只要便宜   距离够远  就行

网友:
要够远就上卫星

网友:
够远?300米够吗?

网友:
我有一个f3p用的接收机,需要么

网友:
2008  200块钱

网友A:
第三方的话frsky的8通也不贵,如果要FUTABA的接收机应该2008算是标准接收里面最便宜的了,但是2008接收机的制式不确保能飞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的话frsky的8通也不贵,如果要FUTABA的接收机应该2008算是标准接收里面最便宜的了,但是2008接收机的 ...

确保能飞远   相对便宜点的   有什么型号?

网友:
要是按你说的只考虑距离别的功能无所谓 那可以考虑二手的617  6208这俩没有回传 稳定性没问题

网友:
TFR6距离非常远。可惜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保能飞远   相对便宜点的   有什么型号?

二手的6208现在感觉性价比颇高

网友:
6008  一百块左右,用着还不错

网友:
用 16sz 還是用回原廠接收機吧, R2008SB (FHSS), 或者R617 (FAS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