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未知] 大疆模拟器求助

楼主(2018-10-31):
请问各位,大疆模拟器必须要在WIN10操作系统下才能运行吗?有没有WIN7可以运行的方法啊?谢谢

网友A:
原来大疆还有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大疆还有模拟器。。。

刚出的

网友B:
不清楚,晓的遥控器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哪里下载?

官网

网友:
安装完,运行它缺少文件怎么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晓的遥控器可以用吗

貌似不能用

网友D:
WIN7能用,但对电脑硬件要求很高。看看网站上的说明就知道了。

楼主(2018-12-02):
引用 网友D:
WIN7能用,但对电脑硬件要求很高。看看网站上的说明就知道了。

我的电脑配置没问题,就是无法运行,请问有WIN7系统的教程吗

网友:
我用了联想的W520,深度的WIN7/64系统。可以进模拟器系统,就是有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