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型号,怎么买配件

楼主(2018-10-31):
请教一下这是叫什么配件?
车型号我也不认识,就撞了一下就挂了,想修…
感谢大神不令赐教
<

网友A:
坏的这个是摆臂,搜索这个车型的摆臂应该就能搜到
<

网友B:
摆臂断了,找到这车型号后买相应摆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臂断了,找到这车型号后买相应摆臂

我不知道这是叫什么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这个是摆臂,搜索这个车型的摆臂应该就能搜到

不知道车型
<

网友:
这个就尴尬了,看车架应该是短卡,你只有网上搜一下慢慢比对一下了

网友C:
看看遥控器能不能找到线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遥控器能不能找到线索

没有遥控器 ,乐迪at9s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遥控器能不能找到线索

不是枪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