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机xk110自立更生之路----横轴篇(预行篇)

楼主(2018-10-31):
我的小机xk110自立更生之路之后,经过多少次的飞飞炸炸.
配件也炸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倒飞之后,基本上所有配件都可以炸得坏了.

最明显的是横轴开始经常弯了.

(我记得我炸弯了好多横轴.尸体堆里就找了这两根.可能原来的都掰直了又在用了)

最要命的是,开始射桨了-------横轴上的螺丝很容易松,一射,经常就把轴承,中联橡胶圈弄丢. 真是可惜~_^
终于,身得我只剩下一个中联橡胶圈了(之前怎么想得到,这东西会堆,自然损耗哪里需要买这个).
被迫又要停飞几天了.
但面对横轴这么不耐用,也不太想用原厂件了.想想有没有加强加固的办法.

经几几天的思考和查找,方案基本确定下来了------放在淘宝购物车里
花钱的事情还是慢点------于是一直没下单

但也不愿意就这样停飞,
看下有没有什么东西DIY一下用来替代

尝试一

储物室里找到这一堆线.对这个绝缘皮有想法了.
虽然薄了一些,但和之前的碳素笔蕊说不定可以套起来一起用

马上环切一段下来

再剪一小段放在中联里

虽然周长不够大,没有完成塞满中联的橡胶孔.
但最后套上桨夹发现压紧一点,发现还是挺坚实的,
于是,就这样装起了.试飞,翻也没问题.

尝试二
飞了两天(炸了几次),横轴又松了.
这下可能只有等下单等购物车里的东西到手了.毕竟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好期待有一堆杂物让我去翻去找)

给250配的舵机到了,感觉这闲置的舵机臂应该能用得上.

插在中联上,宽度还挺合适.正好放在孔里.但这球头孔太小了.

目测桌上这小螺丝刀和横轴差粗细不多,就用这个来钻孔啦.

可以插进去了,切下来(宁可长大,也不要切小,等下慢慢修)

再把下半部分切圆基本就可以了,

这个舵机臂两边都切下来用了.
装起来,目测看还挺垂直
(其实装的时候,把原来就圆的那半圈都朝上,毕竟这样手切的不保正孔一定在正中心,再用一点胶水固定下以免转走).

再把桨夹上了.还不错.又可以飞了.

这只是临时方案,为了这几天可以飞.
针对这小飞机,而且也不是做极速飞行.就忽略机身两侧大桨因为空速的相对运行不一致而造成的升力不平衡.
挥舞绞的功能可以不考虑,弹性橡胶就很有信心的换成这硬塑料块了

另外,请期待后面的改进方案-----真正的横轴篇

网友A:
没意思换个轴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意思换个轴才几块钱

省钱这次不是主要愿望.这个横轴很容易弯

网友B:
胶圈太硬反而增加振荡,旧电线绝缘皮比较好,

你的110巳经内伤,相信艰于排振,巧虑把陀螺仪数值调低

另外如果及时息火,可以减少横轴炸弯
不过即使炸弯,我都是掰直便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圈太硬反而增加振荡,旧电线绝缘皮比较好,

你的110巳经内伤,相信艰于排振,巧虑把陀螺仪数值调低

手写输入的?

网友C:
下地前能熄火,99%不会有损伤,最多脱齿,按回去就好了

网友D:
用k120横轴好一些

网友E:
表示110改V120S的横轴,再没操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110改V120S的横轴,再没操心过

我自己找到材料。120的横轴还没了解过。

网友:
小心射浆

楼主:
射了好几次了.
横轴已经很疲劳了.

楼主:
谢谢抬举.
这小机,感觉不耐玩了,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k120横轴好一些

以前看到论坛有人这么弄.不过没去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圈太硬反而增加振荡,旧电线绝缘皮比较好,

你的110巳经内伤,相信艰于排振,巧虑把陀螺仪数值调低

折腾多了,金属就疲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限,考。。。

啥 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地前能熄火,99%不会有损伤,最多脱齿,按回去就好了

我是下地前熄火的.
不过是倒飞时熄火下来.

网友:
动手能力非常不错。厉害厉害!

网友:
其實我是用繁體字轉簡體字,有些字用廣東拼音,有些字用部首
我的確打錯幾個字,不過有些用字方式與簡體字有點出入,希望見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折腾多了,金属就疲劳了.

我忘記說自己在K110電調使用殺車功能(brake on stop),去減少炸機做成傷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忘記說自己在K110電調使用殺車功能(brake on stop),去減少炸機做成傷害

这个图的PD3/PD2/GND是不是对应arduino uno 上数字接口的D2/D3/GND?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的PD3/PD2/GND是不是对应arduino uno 上数字接口的D2/D3/GND?

PD3/PD2/GND 對應Arduino uno MOSI/MOSO/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