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的轴,帮看看出轴角度

楼主(2018-10-31):
如题!发表下大家看法!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快速艇出轴都那么长呢?

网友B:
艇被折磨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艇被折磨这样了

在另帖吃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快速艇出轴都那么长呢?

短了船尾容易挡螺旋桨吸水 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艇被折磨这样了

我是让大家帮我看看角度对不对

楼主:
是不是有点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看,低了,就是起滑后入水有点深

网友:
角度应该跟喜欢滴平行 这个角度船要砸头  需要加压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看,低了,就是起滑后入水有点深

现在静态桨尖刚好和水面持平,稍微起点滑不就刚好半浸吗……

网友:
差不多了,下水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