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小双翼电动机

楼主(2018-11-01):
整了架小轻木双翼电动机,小巧好带,
拿到机一看说明,。。。一水鬼子文。。。出口尾单便宜哈,

装机简单,配置大路货
2212电机kv900,20a电调,2个9g,2个4.3g,安装就是螺丝刀外加502
就是尾翼装机要注意一下,要是先给平尾和升降舵固定上了,就装不进去了。。。。凭经验装机,差点犯错
翼展810,长度640 用3s1000的电池,副翼大舵量,升降舵一点点即可.。。。。按介绍这机升降贼拉灵敏
飞前拍照,从来没飞过这样小的双翼,可能是那啥照

飞行感受,灵敏。。灵敏,。落地升降舵再小电,30左右
很舒服,

按介绍,可以把上机翼去掉,据说更灵活,担心吼不住,算了就这样吧。
很不错的一款小飞机,休闲玩玩还是很有意思

网友:
漂亮!飞场也很美!

楼主:
好飞,但是新手不建议飞,还是很灵活的,毕竟个头小

网友:
确实挺漂亮的。。

网友:
飞行姿态很漂亮

网友:
这场地看着好眼熟

网友A:
大的那个舵机是用在副翼上的吗?

网友:
去掉上翼更好飞,会很稳,我飞过FT双翼机,炸掉上翼,没想到下单翼飞起来特稳,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那个舵机是用在副翼上的吗?

9g是尾翼,副翼是4.3

楼主:
你都好久没有飞了吧,电机生锈没有

网友:
双翼机的飞行难度有点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9g是尾翼,副翼是4.3

我看了下一些清单,总有一个大的舵机。我以为是副翼的,因为副翼面积好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一些清单,总有一个大的舵机。我以为是副翼的,因为副翼面积好像比较大。

机翼厚度比较小,所以4.3g正好

网友:
看着真漂亮,好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一些清单,总有一个大的舵机。我以为是副翼的,因为副翼面积好像比较大。

副翼虽然面积不小,但由于比较窄,所以力矩不大,副翼舵机的负荷并不高(3D机除外)。尾舵面相比而言一般比较短宽,同样面积下产生的力矩更大。

还有一个因素是,副翼一般靠近翼尖,在螺旋桨的气流之外,尾舵直接被气流吹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副翼虽然面积不小,但由于比较窄,所以力矩不大,副翼舵机的负荷并不高(3D机除外)。尾舵面相比而言一般 ...

嗯嗯,我忽略了舵面杠杆力矩长度了。我想用直升机剩下的舵机和电机自己diy一个迷你3d机,为了好上手。可能会把翼面做大点。有没有什么指点的。没经验,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尺寸和动力关系,参考淘宝店里列出的产品详情清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忽略了舵面杠杆力矩长度了。我想用直升机剩下的舵机和电机自己diy一个迷你3d机,为了好上手。可 ...

直升机电机的KV比较高,得用减速组才行啊,其实不建议用在3D机上,适合三角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电机的KV比较高,得用减速组才行啊,其实不建议用在3D机上,适合三角翼。

尾电机,空心杯。如果不合适去买大点的也行,有刷电调我也看了下不贵(那个尸体舵机电路板猜出来用也可以)。接收机迷你的多通道也有。

网友:
   飞场很好  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空心杯。如果不合适去买大点的也行,有刷电调我也看了下不贵(那个尸体舵机电路板猜出来用也可以 ...

原来是微型的,那就不清楚了。
不过应该这个还是用减速组飞3D吧。机子用吹塑纸加碳纤或许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微型的,那就不清楚了。
不过应该这个还是用减速组飞3D吧。机子用吹塑纸加碳纤或许可以? ...

淘宝店里我是有减速组的。用两个8520空心杯带一个大齿轮,双动力的。机身材料我还要学习下,对这些还不了解。最简单的就是买个手抛机改,想要造型,就自己切了。

楼主(2018-12-23):
现在双翼GT810清仓拉,可以去看看

网友(2019-02-26):
蚌埠龙子湖大草坪

网友:
有这样一个飞场是幸福的。

网友C(2020-01-29):
可惜现在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现在买不到了

停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产了。。。。。。

是啊,这几天正在找看看哪里你能找一架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