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求助各位模友支个招……

楼主(2018-11-01):
我那个全金属老虎想喷下漆换点别的皮肤,譬如白虎啥的……关键对于这种工程完全摸不着头脑,想请问下有无新手推荐的喷漆工具和油漆,油漆是工具性价比要高,毕竟咱也不是专业做喷漆这行的,没事就喷个把个……

网友:
建议全部牢牢粘死,统一喷车体色,实车很多随车小工具就是车体色。但其实我个人会最后把小工具用小毛笔手凃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漆是距离太近,一次喷太厚了,喷罐离模型表面约20厘米左右,别太近,用一掠而过的方式喷,多喷几次

还有个问题就是,车上带有一些小的部件,譬如修理工具,铁链什么的,那些怎么上漆?是统一喷好之后,等完全干投了再用漆笔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漆是距离太近,一次喷太厚了,喷罐离模型表面约20厘米左右,别太近,用一掠而过的方式喷,多喷几次

好的,我试试看,反正金属底壳,不怕多擦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郡士和田宫都有金属专用的水补土,专门做底漆的。

谢谢了

网友A:
挂漆是距离太近,一次喷太厚了,喷罐离模型表面约20厘米左右,别太近,用一掠而过的方式喷,多喷几次

网友B:
郡士和田宫都有金属专用的水补土,专门做底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田宫喷罐

罐喷是不是步骤和喷笔一样的,都需要打底补土什么……另外,我喷过自喷漆那种,田宫会不会也挂漆……,那就太尴尬了……

网友A:
推荐田宫喷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