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摇控器的教练模式必须是同产同型号的吗?

楼主(2018-11-01):
请教:摇控器的教练模式必须是同产同型号的吗?

网友:
一般都是必须同型号的才行

网友A:
而且用同样的模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用同样的模型参数

感谢,明白了。

网友B:
现在科技发展早已不局限同型号、同参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科技发展早已不局限同型号、同参数了

一个遥控使用模式2另一个是模式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明白了。

请移步此贴看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252&page=1#pid21216836

网友C:
楼上误导人。遥控器只需要接收学生端传来的ppm信号就能执行教练功能。可以由教练执行混控也可以由学生执行混控。只有那些功能落后的遥控器才有一些限制。

网友:
如果是地平线的遥控器,并且使用无线教练模式的话,副控(学生用的)可以是任何品牌和通道数的dsm2或者dsmx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移步此贴看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252&page=1#pid21216836

黑科技,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误导人。遥控器只需要接收学生端传来的ppm信号就能执行教练功能。可以由教练执行混控也可以由学生执行 ...

从何说我误导人

网友:
是说的2楼。你的方法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