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三叶61发动机突然停车问题

楼主(2018-11-01):
三叶61发动机,最高速转速稳定,不会忽高忽低,但是运转大约30-40秒,突然停车,停车前毫无征兆,瞬间停,就像高速旋转的自行车车轮忽然被插了一根钢管一样,以至于浆和浆罩由于惯性产生松脱情况,每次都这样,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最高转速时声音如何?有没有贫油?

检查油管、油箱和排气管整个的密封性。

网友:
是由于桨松脱导致停车,不是停车导致松脱

网友A:
大油针再开大四分之一圈试下。

网友:
看情况是桨没上紧  导致没有惯性压缩失败

网友:
怎么个停法桨都不应该松

网友:
桨固定紧啊,即使熄火也不可能将松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