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湖舰队1/100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建造进行时。

楼主(2018-11-01):
本来是和台风一起的壳子,台风去年就下水了,北风之神以为当初各种原因就封存了。目前将其重新制作。楼下为去年年初时的照片。

楼主:
接收时的状态,所谓的“大佬”所做的玩意儿,172cm的大船用2mm轴,舵面全是变形的。几个小小的螺旋桨。这工艺是根本没法看的。所以这次把这些全部拆掉。重新制作。

楼主:
原作惨不忍睹。首先为了舵效,船首装俩潜水泵作为侧推,经试验,效果非常好。拆掉原有的550电机。吸取台风的经验,电调线伸出密封舱。电机与密封舱独立开。

楼主:
船尾泵喷推进器,除螺旋桨外全部3d打印结构,并特别制作了定子,用来解决反扭问题。桨是让方舟模型出的8叶泵喷桨,唯一的问题是桨轴是5mm的。需要自己进行变径。

楼主:
某大佬认为这船2mm的轴就能跑。我只能呵呵了。换成靠谱的4mm轴并打印了轴套支架,并且在前边增加了轴承固定。原有的变形的尾舵全部废弃。换成打印舵。出轴两头固定。

楼主:
以前的设计是采用大隔舱唧筒方式,对于电脑水冷管做的唧筒我只能呵呵了。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换成小分仓气罐—气泵系统。上浮用的气体由气罐提供,下潜时只需要用泵把气体抽出去就行了。

楼主:
电机,换装775电机。跟台风一样,3d打印一个防水壳,出轴部分用骨架油封做密封,独立于密封舱外。

楼主:
沉浮系统结构及测试。

楼主:
以前的结构唯一保留的一小块密封舱,其余的都采用了电子防水盒。我一直认为工业化生产的成熟产品的密封性肯定比手工做的玩意儿强多了。ip67的密封盒密封效果非常好。船尾部分几乎都是打印件。

楼主:
完工。与台风一起的合照,分别了两年,终于团聚了

楼主:
跟052d的比较

楼主:
下水试航。非常安静,推力非常好,侧推可以原地转向。气压沉浮系统也表现很好。北风之神复活喽

网友:
高高手,这种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玩家

网友:
没有玩过船,能潜多深啊,遥控接收用的什么啊,感觉好贵

网友:
太感谢了!北风复活了,下一条北风不远了

网友:
喷漆进行时

楼主:
与台风和勇敢同框,效果非常好

楼主:
视频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