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固定翼飞机用风迎M12L拉锯测试

楼主(2018-11-01):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不满足于方圆2公里内的固定翼FPV。我开始琢磨怎样能增加遥控距离。最初发现淘宝有卖2.4G功放的,不过看模友的反馈,有说好用的,有说不好用的。后来经人介绍,买了枫叶大神的2.4G八木天线,最远飞过8.5KM没失控,感觉真是神器。    就这么飞了一阵子5-8KM的半径,又觉得不过瘾了,想要更远的遥控距离。因为每次图传信号还很强,飞机就失控返航了,感觉很不爽。我的飞机的图传是奥姆威1W配合原装棒子天线,接收是14DB枫叶小平板。后来,经人推荐,买了一套433增程,本来准备买切糕,但是机缘巧合,买了一套果子433。有了433后,航程被我慢慢的从8KM到10KM,然后到12KM,15KM,20KM。那段时间里我飞飞机从来不用数传,就用图传加433远航。

     后来,听诸位大神的推荐,我买了一套小鹅。小鹅到现在也没发货。我飞小胖子一直都是单手抛机,小鹅太大,我怕我单手抛不了。大家都说用自动起飞模式好,所以我决定用小胖子开始学习怎样用自动起飞。因为手机没数传,因此一开始总用手机+USBHOST+USB数据线接飞控,后来觉得极度不方便,于是就此开始数传日子。
    一开始,我闲鱼买了个WIFI数传,用着觉得不方便,因为连了数传就无法加载地图。后来看本地模友玩ULRS数遥一体,于是自己也弄了一套,用下来发现不爽,因为这个数遥一体在手机地面站的刷新率不快,而且信号从七八公里开始就不稳定了。往往超过10公里后,遥控还能用,数传的数据基本上就半天更新一次了。而且总距离也不行,我最远只飞过17公里。正常十三四公里信号就开始时断时续了。
    其间一直在关注风迎M12L,现在改名叫云卓M12L了。之前有几点疑虑的地方,一是没挂带的卡扣;二是固定鹰眼旗舰版该如何固定,三是遥控器只有三段开关没有混控,所以只能切换3个飞行模式。不过自从上次看见那个M12L配合枫叶八木天线实现60KM来回的视频后,我决定入手了!
        下单后两天,遥控器就到了。竟然给配了一个手提箱,看着挺高大上的。

    打开箱子,里面有遥控器主体,接收机,改自动回中的配件,调节支架松紧的内六角螺丝刀,数据线,数传线束。

    拿到手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如何固定鹰眼。还好上面支架自带固定螺丝的位置,而且云卓的螺丝很贴心的设置了把手,不需要螺丝刀就可以拧紧。于是我就这么毫无压力的把鹰眼旗舰版装上去了。

    装上去后发现支架有些松,好在有松紧螺丝可以调节,用内六角扳手就可以。调整后这个阻尼感很好,给人感觉做工很不错,这里得夸一下!

    接下来就是接线、调试了。云卓的这套数据链路系统是没有纸质说明书的。我是跟着群里的电子档说明书一路设置过去。主要是设置摇杆的正反向,还有失控保护设置,还有油门校准。

    数传接头是个4PIN的杜邦头。我以前接蓝牙数传的也是杜邦头。我调整了一下顺序,找了飞控上的那种针,拔下来后双面对插,胶带一缠搞定。

    在使用中我发现数传地面站一开始总连不上,后来发现遥控器里设置的数传的波特率是57600,而我飞控里设置的是19200.所以进飞控里把串口速率改成57600就好了。还有一处要改,就是接收机默认使用SBUS输出,APM只支持PPM。所以在遥控器调参里把接收机输出模式设置为PPM就可以了。不过这样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OSD和飞控不知道RSSI是多大了。只能通过手机的云卓地面站查看信号强度。

    所有一切弄完后,我带着飞机和遥控器就来到了飞场。我们这是华东平原,树木比较多,乡下二三层小楼也多,会挡住低空信号。大概环境可以看飞机录像机录的画面。画面那边蓝天是西北方向,一会儿飞机就会朝这个方向飞。

    起飞之前的合影:

    遥控器一个三段开关,我设置了巡航模式、FBWA、手动模式。打到FBWA后,我像往常一样把飞机扔了出去。然后打开手机查看数据。2.2KM无压力,信号100%

   7.2KM,信号开始有波动。

    继续往前飞,13公里,信号来回跳,反正不低于70%

    15.9公里,信号反而到90%了。

    继续飞,最后到27.7公里开始没信号,飞机自动返航。

    说实话,飞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图传从20KM起就开始不行了,我一路上都盯着数传。以前从来没有哪次单趟飞过这么远。不过回程的时候,信号不正常了。 一直都是0%这样。我很奇怪还以为遥控器出问题了。 中途我还手动退出返航重新让飞机往前,看看是不是因为天线靠尾部引起的信号弱,但是还是不行。

    回来之后,我知道了原因:天线被风吹得倾斜太厉害了。怪不得没信号。因为没有固定牢固,天线自己松了。

    最后来个航程总览吧。

    总结:M12L很好的解决了我的数传、遥控距离问题,下一步就是解决图传问题了。现在的图传配合14DB的枫叶小平板,最多只能飞20KM。而且M12L起飞准备时间变短,不像433得额外准备一块电池供电。这款遥控器内置控电,使用也比较简单方便,今后就用它了。
    建议改进的地方:手感比起天地飞8X还是差了一点点。另外,希望机载端能更便宜一些,适合一个遥控器控制多架飞机(不是同时控制),增加混控功能,方便用遥控器切换4-6个飞行模式。

网友:
感觉很爽啊

网友:
楼主用啥电池?能飞这么远?

网友A:
6千8毫安时的放电量就飞了67公里了?我的7千多毫安时,才45公里。求配置。风迎太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玩得了

网友:
要上aa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千8毫安时的放电量就飞了67公里了?我的7千多毫安时,才45公里。求配置。风迎太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玩 ...

实际用了11000这样。那个电量显示不准。

网友:
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用了11000这样。那个电量显示不准。

看看你电池怎么塞的

网友:
有点广告贴的嫌疑,不过倒无所谓,,,,

网友:
不错不错,我433增程飞30千米就没信号了

网友B(2018-12-08):
没有RSSI怎么设定失控返航?

网友:
好想入手个试试

网友C(2019-02-27):
小平板用AAT对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平板用AAT对准?

人肉对准。没有A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RSSI怎么设定失控返航?

数传自动输出失控信号。

网友(2019-05-02):
楼主用多大的电调?电调是放机舱还是哪?

网友D:
我自制的ULRS,小胖子载机,21公里,信号90%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制的ULRS,小胖子载机,21公里,信号90%路过。

大佬好,我是群里的再见荒芜绿洲

网友:
撒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
大家好,我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