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不能?

楼主(2018-11-01):
f4飞控只支持3通道固定翼或飞翼?只能插两个pwm舵机

网友A:
刷固定翼固件就OK了

网友B:
有用它飞小胖的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定翼固件就OK了

刷过inav了,飞控上只找到2个舵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它飞小胖的呦

三通道的小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过inav了,飞控上只找到2个舵机接口。。。

看飞控说明书,或在哪的问他要,按理不会只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飞控说明书,或在哪的问他要,按理不会只有两个

找到了,还有2个单独输出信号的孔,PWM5PWM6,电路板上的字真小!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还有2个单独输出信号的孔,PWM5PWM6,电路板上的字真小!谢

你需要选择机型才能显示更多的舵机信号接口在哪里,固定翼也分飞翼和常规布局,还有小胖V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选择机型才能显示更多的舵机信号接口在哪里,固定翼也分飞翼和常规布局,还有小胖V尾

不是地面站找不到,是开始在电路板上找不到PWM输出,原本以为只有4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