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8-11-02):
穿越机组装调试好后怎么练习,有没有方法

网友A:
模拟器先练着吧

网友B:
每个人入魔都不相同,我是从目视开始的,我同事是先从模拟器开始练的,但他目视就不会飞了

网友C:
模拟器里练直升机,正飞四面悬停和圆周,8字航线没问题后秒上手穿越,无压力,如果再牛逼点练到3d入门,上手穿越各种动作,只需想下原理就可以信手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