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发射机模块有替代的吗?

楼主(2018-11-02):
富斯I6发射机模块距离太近,想替代但看不出型号。请教一下有替代的吗?

网友:
按个增程器不就行了

网友A:
加内增程模块,淘宝60元

楼主:
这个是双向的。60拿不下来吧?

楼主:
好多魔友说改它干嘛?有好多遥控可选。其实这个遥控在低价位里还是不错的。操作简单还可以外接很多传感器,比如电压,转数等传感器等等。现在只是距离太短了。这个短板如果能补上,那就是个挺好的遥控器。

网友:
我自己换了高频头的ic  之前那种小无刷一体板子集成的接收机差不多200米失控  现在300多米还有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内增程模块,淘宝60元

双天线要加两个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天线要加两个模块吗?

不用  ,一个就好

网友B:
只接一边天线?接哪边呢?内天线还是外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接一边天线?接哪边呢?内天线还是外天线?

竖着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