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还是板机好,路边随时飞

楼主(2018-11-02):
重读板机的优势,又经济,又方便,又安全,还不挑飞场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53869.0.0

网友A:
一般都是kt板吗?

网友B:
好像你哪里都是很大风,应该上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哪里都是很大风,应该上3s

这个就是3s了,只不过重一点,接近270克吧。刚把所有小电池换成xt30的接头了,jst接头让我炸了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kt板吗?

一般epp、pp多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3s了,只不过重一点,接近270克吧。刚把所有小电池换成xt30的接头了,jst接头让我炸了好 ...

jst接头的接触不好?

网友C:
和你一样的PP板V6 ,我用2S500电起飞240克,现在飞镂空的V6,还是2S500电起飞不到180克,这个机型飞着感觉有点肉,稳定漂浮性好,就是灵活不足,也许是配置动力弱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的PP板V6 ,我用2S500电起飞240克,现在飞镂空的V6,还是2S500电起飞不到180克,这个机型飞着感觉有 ...

同款。这个机型应该就是这样的,侧重于低速稳定性。我2s和3s电池都用过了,现在用3s800的电池,能飞久一点。我还有个板机,明显更灵活,但没有V6这么听话

楼主:
谢谢9锅顶贴,聊表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jst接头的接触不好?

JST接头用一段时间后容易接触不良,需要勤检查更换。谢谢上面列位模友的回帖

网友(2021-11-22):
F3P的板机和苏27板机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