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炮塔转向不管用了

楼主(2018-11-02):
炮塔转向有喇叭里发出的转向声音,但没有实际动作,经检测转动波箱是好啊。  请问大神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如果已经判断旋转波箱本身是好的,那就用万用表测一下在转炮塔时,主板上转向波箱对应的电极有没有电压变化,判断主板到底有没有给旋转波箱提供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已经判断旋转波箱本身是好的,那就用万用表测一下在转炮塔时,主板上转向波箱对应的电极有没有电压变化 ...

要是主板这一路通道坏了呢?能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主板这一路通道坏了呢?能修不

比较悬,模型本来就比较小众,坦克主板就少之又少……就算送市面上会修的也少……还是问问卖家看看有无方案吧

网友:
旋转通道的电调如果坏了,不供电了,那就换个主板,恒龙主板里的电调是集成好了的,一般不会做维修,都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