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plus se翟尔摇干 油门是锯齿感,一格一格的,就像天9的油门手感。

楼主(2018-11-02):
感觉这样飞穿越机,一格一格的,连同方向一起打的时候肯定不精准。和华科尔d10的油门顺滑感是两种不同摇感。

您们的是一样吗?这种手感飞穿越不影响吗?

求在使用翟尔摇干的大神们说说使用感受。

还听说翟尔摇干后面有两个垫片,一个是锯齿感,一格一格的。另一个就是顺滑感,反过来装就好了。不知道是真的吗?

网友A:
把一格格那边的螺丝松掉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格格那边的螺丝松掉点就可以了

今晚试一下,锯齿感,受不了。本来收到控那塑料感太强,还单薄就不是太满意了。塑料还没华坑d10的厚。

网友B:
emmmmm可以调的啊楼主,拆开,把两个铁片其中一个拿掉,另一个稍微扭紧点,再弄点蜡削,顺滑无比

网友C:
感觉那样手感还可以啊

网友D:
霍尔摇杆不应该有那种一格格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mmm可以调的啊楼主,拆开,把两个铁片其中一个拿掉,另一个稍微扭紧点,再弄点蜡削,顺滑无比

看来,真的有救。那就安心多了。对了,塑料感的问题。有方法解决不?

网友E:
这手感跟角度变送器没关系,就是阻尼片搞出来的效果,反过来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霍尔摇杆不应该有那种一格格的手感

可能我的,出厂拧太紧,几位兄台都说能调,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那样手感还可以啊

可能是我使用不习惯一格格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手感跟角度变送器没关系,就是阻尼片搞出来的效果,反过来装就行。

是,大家都这么说,今晚要拆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出厂拧太紧,几位兄台都说能调,不是这样的。

反正我的x12s买来就和大疆的摇杆一个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的x12s买来就和大疆的摇杆一个手感

不是吧。。。。认真的吗

网友:
可以调的啊,和霍尔是否无关

网友F:
大多数控都有两个压片,一个是带齿的,一个是光滑的,带齿的是给固定翼用的,光滑的是给直升机和穿越机等用的,你自己拆开调一下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控都有两个压片,一个是带齿的,一个是光滑的,带齿的是给固定翼用的,光滑的是给直升机和穿越机等用 ...

这个有啥说法的吗?为什么固定翼的油门要带颗粒感而直机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啥说法的吗?为什么固定翼的油门要带颗粒感而直机不要?

直升机与穿越机等,需要一直变化油门,油门要非常灵活顺滑,固定翼油门要有定格,定一个地方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认真的吗

听大家的,我就一个霍尔的控,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直升机与穿越机等,需要一直变化油门,油门要非常灵活顺滑,固定翼油门要有定格,定一个地方不动

这个理由好象不怎么充分,固定翼吊机的油门不比直机动作小,哪怕航线也不是油门固定的。
我所知道只有一种情况需要油门固定,就是以前的线操纵飞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理由好象不怎么充分,固定翼吊机的油门不比直机动作小,哪怕航线也不是油门固定的。
我所知道只有一 ...

吊机的算3d了,肯定要油门修正,你这么较真干嘛,玩航模的稍微指点一下他们应该理解了,大多数固定翼就不需要油门一直动的,定格的摇杆除了固定翼,不可能给穿越机与直升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吊机的算3d了,肯定要油门修正,你这么较真干嘛,玩航模的稍微指点一下他们应该理解了,大多数固定翼就不 ...

听你这么说,完全明白

网友:
遥感内置了棘轮,送开棘轮的压片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控都有两个压片,一个是带齿的,一个是光滑的,带齿的是给固定翼用的,光滑的是给直升机和穿越机等用 ...

我玩穿越,喜欢锯齿感,朋友飞固定翼,喜欢顺滑感。我觉得是个人习惯问题,跟玩啥关系不大

网友:
我也喜欢锯齿感。因人而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玩穿越,喜欢锯齿感,朋友飞固定翼,喜欢顺滑感。我觉得是个人习惯问题,跟玩啥关系不大

穿越机油门太紧有齿,会限制你的技术发挥,能飞,但是不可能飞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真的有救。那就安心多了。对了,塑料感的问题。有方法解决不?

emmmmm。。。有。。。。遥控加重,换外壳,换开关螺母等等配件,然后把外壳改色,要么亮光漆要么磨砂漆 质感都不错,喷漆买田宫的

网友H:
和楼主一样,我也是从D10过度到X9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楼主一样,我也是从D10过度到X9D的

多交流多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mmm。。。有。。。。遥控加重,换外壳,换开关螺母等等配件,然后把外壳改色,要么亮光漆要么磨砂漆  ...

那我先折腾一下

网友I:
D10和X9d的油门手感均可调节,松紧看个人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D10和X9d的油门手感均可调节,松紧看个人喜好

用了两年D10居然不知道。。惨。。

网友:
引用 网友I:
D10和X9d的油门手感均可调节,松紧看个人喜好

好象再烂的国产控都可以调弹簧回中力度,但有无回中,有的就是靠拆掉弹簧那么原始的办法。
SPECTRUM的就高级了,一个外置杠杆,瞬间切换美国手日本手,不用开后盖。

网友J:
x9d 楼主用的咋样,双十一想买,不知道这个控的普及率高不高,我飞固定翼的,周围用这个控的人太少,大多数都是从天9, d10之类的进阶到扶她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x9d 楼主用的咋样,双十一想买,不知道这个控的普及率高不高,我飞固定翼的,周围用这个控的人太少,大多数 ...

研究了两三天,越用越发现功能强大,系统太利害了。但控的用料还没华科尔d10好

网友K:
建议光滑的那一面贴特氟龙胶带,手感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光滑的那一面贴特氟龙胶带,手感好不少。

还有这操作?

网友:
不管什么遥控,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拆机调到自己的手感,个人习惯油门摇杆稍微松点,加点润滑脂进去,丝滑般的感觉真爽,除了油门松点,其它要紧点,避免打杆时的误差从而提高打杆精度,油门松点的原因也是为了精度考虑! PS:个人习惯仅供参考

网友J: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两三天,越用越发现功能强大,系统太利害了。但控的用料还没华科尔d10好

那你觉得推荐购买么?大家一直都在说很厉害,我也不知道厉害在哪儿,能举几个例子说说么

网友L:
一格一格的感受用了两年了,就算不合适到现在用的也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你觉得推荐购买么?大家一直都在说很厉害,我也不知道厉害在哪儿,能举几个例子说说么

除了设置功能强多以外,加装高频头能飞好几公里没问题,接收器尺寸又能小到极致,距离还能有一两公,穿越机能在控上调很多参数,想遥控器主页显示什么信息也行,计时器也能同时用好几个,还有n多功能。真的数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格一格的感受用了两年了,就算不合适到现在用的也习惯了

我飞穿越会一跳一跳的,哈哈

网友(2020-03-09):
螺丝松掉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