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玩電蝦

楼主(2018-11-02):
想裝條Etti mini蜂鳥。但不知道用什麼配置跟安裝數據。例如電機位置。電池位置。出軸長度。防翻孔位置...等等或者有老司機有安裝過mini蜂鳥的數據跟配置說一下嗎?
我打算的配置:電機ETTI B-29 Diameter: 29mm !Length: 60mm
Kv: 3600 Max. !Watt: 680W !Max Amp: 85A !Max. RPM: 60000 !Resistance in Ohm:0.063 Ohm
電調etti90A水冷無碳刷電變 (6-20 Cells)
Input Voltage 6-30VCurrent 90A
NiMH  6-20CellsLipo 2-7CellsResistance 0.002ohmsSize: 75x44x11mmWeight: 82g

電池富力11.v35c3300mah尺寸22x45x135重量286g
不知道會不會太重或太大?
軸用etti mini蝦專用軸2亳米鋼琴線連M4船軸
其他五金件打算淘寶買的。不知道有沒有推薦

网友(2019-02-05):
Etti mini蜂鳥 只能用 ETTI B2920 电机 长48MM  65长的电机体积和重量都会过大  http://www.etti.com.hk/product_i ... amp;products_id=536
电调用ETTI 70A PRO  90电调体积和重量都会过大   http://www.etti.com.hk/product_i ... amp;products_id=504
轴系可以用 1.2mm钢琴线双轴承输出  http://www.etti.com.hk/product_i ... amp;products_id=112  或者用098软轴
建议螺旋桨直径不要超过35MM
电池重量方面最好不要超过130克,因为电池过重会影响到船的浮力储备和自动扶正动作。22x45x135重量286g这个参数的电池对于蜂鸟明显过大,放不下的。建议找35X15X100MM 体积的电池 如富力7.4V 2600MAH  (用4200KV)
如果你坚持用22x45x135重量286g的电池 可以选择另一款船 玻纖迷你蝦 (迷你天使) 船體 http://www.etti.com.hk/product_i ... amp;products_id=548
又或者 HYDRO1 级别的 神箭手 http://www.etti.com.hk/product_i ... amp;products_id=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