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差点炸鸡了,悬停抽风!

楼主(2018-11-02):
今天继续练习悬停,第一电就差点炸鸡了~~~
因为没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没有录像,后面的录像是落地之后测试的视频,可以看到斜盘动作怪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滴:
像前几次一样的起飞,距离5米左右起飞,10米左右悬停练习,高度1~3米,不到1分钟时间就感觉动作奇怪,遥控有些不听使唤,甚至一度感觉俯仰动作错舵,想拉近结果往前越飞越远,所以赶紧自旋一周查看姿态,结果发现并没有对头,仍然是对尾的呀,接着飞机就迅速往左后方偏移不受控制一样,飘向一片灌木林,感觉离炸鸡不远了,心中冷静下来迅速推油提升高度,油门还有响应,飞机上升到安全高度,然后缓慢操作平稳着地。下地后未断电做了下面视频中的测试!为验证故障的重复性,决定再试一次,断电后重新上电,地上测试正常,没有出现视频中的现象,然后起飞,因为是带故障测试,所以最多离地1米不到,同样大概半分钟左右,机器漂移不受控制,往左边飘去,赶紧熄火,机器安全着地,再不敢起飞了,下地后不断电再测试,效果和前次测试一样,斜盘动作不听使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从哪里开始排查故障?是陀螺仪抽风吗?但重新上电又是好的,补充一下,回家后拆除大小桨全油门测试没发现异常,奇怪了!

网友:
供电不足吧

楼主:
视频从15秒开始看到斜盘不受控制,另上次飞完之后回家重新调整了电调的位置和走线,照理说不会是这引起的,因为视频测试的时候电调根本就没有负荷。就应该要排除电调过热或者5V不稳的情况。

楼主:
你指的电池还是电调?电池两个悬停2分多钟下来还有3.85V,电调测试的时候是空载。

网友A:
电调bec有可能烧掉了 四个舵机可能有一个或者几个轻微短路等现象 导致bec过载  在接受正负极连接一个电压表  看不受控制时候电压  再一个换陀螺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bec有可能烧掉了 四个舵机可能有一个或者几个轻微短路等现象 导致bec过载  在接受正负极连接一个电压表 ...

说来也很有这可能,我想起了玩车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的727短卡转向舵机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吧,有轻微短路导致120A电调的5V功率模块炸了,电调其它部分是好的,但当时我没怀疑到舵机短路,我就外接了一只直流降压模块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还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舵机工作的时候5V输出会下降,而且舵机卡顿,才怀疑到是舵机短路。

网友:
只能用二手的垃圾。

网友B:
买了别人的接收机,把天线剥了,再威胁要退货。你怎么还不退模啊。死垃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别人的接收机,把天线剥了,再威胁要退货。你怎么还不退模啊。死垃圾

什么情况?咸鱼公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别人的接收机,把天线剥了,再威胁要退货。你怎么还不退模啊。死垃圾

怎么回事???

楼主:
多年前的疯狗,不用理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指的电池还是电调?电池两个悬停2分多钟下来还有3.85V,电调测试的时候是空载。

Bec输出,不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c输出,不是电调

现在加了个电压表监测BEC电压,现在动态范围是5.7V~6.1V,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咸鱼公布一下,

到手刀的人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