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摇杆改双回中教程

楼主(2018-11-02):
虽说大多数朋友应该都会改,但是还是少部分模友不知。且坛子好像也没有专贴讲这个,所以开贴系统说一说怎么改,正好手上在做的风动救援船需要双回中,另外大疆哪吒飞控也是使用双回中摇杆比较方便的。

我会顺便把左右手油门调换方法也讲一下,思路差不多。

1、准备工具 2.0六角螺丝刀和十字螺丝刀各一把,首先拧开遥控器背面六颗螺丝,最好把遥控器放在柔软的平面改装,我是放在床上弄的。

2、螺丝卸掉后,注意不要暴力掰开,需要把拔掉四根插头连线后再完全分开。

3、找到图中红圈部分限位螺丝,用十字螺丝刀拧松,直到弹簧油门摇杆恢复弹力即可,注意不要完全拧下来,如果需要左右油门调换(美国日本手互换),则需要完全拧下来。

4、将油门阻尼压片上面的两颗螺丝拧松几圈,直到油门能够顺滑的回中。如果需要改左右手,则需要把阻尼压片完全卸下来备用。

5、到这里双回中就改装完成了,改左右手的请继续下面两步(以美国手改日本手为例),步骤3拆下的限位螺丝,装到右侧摇杆对应位置(图中红圈位置丝锥指向的孔位)

6、最后,把步骤4拆下的阻尼压片安装在右侧摇杆对应孔位(见下图紫圈)

7、至此,左右手调换完成,然后在遥控器设置里面切换下日本手(美国手)模式即可,另外,摇杆总成有四颗螺丝是分别调节四个通道摇杆回中力度的,顺时针拧则回中力度增加,逆时针则减弱,见下图标注位置!大家根据各使用习惯调节。

8、把四根插头插回原来位置,装上遥控器后盖,拧紧螺丝即可。最后说说花坑的控,就这点设计还是挺好的,如果是天九改双回中的话则需要购买原装弹簧配件才行。

双回中完成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个!

网友B:
改双回中原来只需要拧送他就可以啦,之前还以为要加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双回中原来只需要拧送他就可以啦,之前还以为要加东西

哈哈,花坑这点还是挺人性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花坑这点还是挺人性化

问个问题,有用话坑的sbus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有用话坑的sbus接收机吗

没用过

网友C:
说说日本手的设置,我是美国手改日本手,机械改装完成,系统是加四合一高频头,软件设置日本手不对

网友D:
正式需要,看一遍更有信心操作啦

网友E:
楼主的控,按键还灵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详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控,按键还灵光吗

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式需要,看一遍更有信心操作啦

能用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日本手的设置,我是美国手改日本手,机械改装完成,系统是加四合一高频头,软件设置日本手不对

软件切不过去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切不过去还是?

没有合适的日本手

网友:
你是什么怪手?

网友G(2019-05-18):
楼主,请问左手油门的倒车怎么设置?我看你也在玩船模,我电调有倒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左手油门的倒车怎么设置?我看你也在玩船模,我电调有倒车功能

油门改好回中后电调重新校准油门行程,电调设定里面也要改成双向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改好回中后电调重新校准油门行程,电调设定里面也要改成双向模式

电调本来就是双向的,重新校准油门时,电调需要通电吗?新入控完全不会,希望能详细流程较我下,感谢

网友:
是回中后用这个校准吗?

网友(2019-09-07):
引用 网友B:
改双回中原来只需要拧送他就可以啦,之前还以为要加东西

这个设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