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翼Z84自制18650电池的请教

楼主(2018-11-03):
新手玩飞翼准备玩中距离FPV  现在用的3S2200电池一块才能飞六到十分钟实在不过瘾,看各位大佬视频载机用18650电池留空60分钟以上,所以想请教大佬们怎样自制适合Z84的18650电池       现在电机是东兴威2212  2450KV  电调好赢40A  六寸马刀桨   银燕12G金属舵机

网友:
我朋友好像也是z84他好像是八颗18650组4S2P的电池,轻轻松松飞半小时

网友A:
8颗得多重啊

网友B:
3s2p试试,反正不满意还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2p试试,反正不满意还可以拆

6颗电池   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排序   你有焊接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6颗电池   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排序   你有焊接图纸吗?

我去,物理不过关啊

网友:
3S2P 要磨掉一点舱盖了

网友:
3s2p,个把小时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物理不过关啊

不会 物理美术老师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 物理美术老师教的

先3颗串联,成3s1p,然后这两组3s1p并联就可以了,别说不懂什么是串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3颗串联,成3s1p,然后这两组3s1p并联就可以了,别说不懂什么是串联

请问用什么充电器给18650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3颗串联,成3s1p,然后这两组3s1p并联就可以了,别说不懂什么是串联

谢谢会了

网友:
清男用18650飞5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什么充电器给18650充电?

能充聚合物电池的充电器就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颗得多重啊

400g不到

网友(2018-12-22):
18650没劲啊

网友E:
什么都不懂就买成品,别自己折腾,我不懂,又没设备,所以找清男买了成品,用着不错

网友:
我刚把z84刚装完,没有飞控   2204   30a   6寸桨
穿越机电调  3s18650    居然415克   太重了

网友F(2019-01-26):
我Z84飞翼用的2200电池,为什么我电池都不能往后移了,靠着碳杆了,重量还是前倾,怎么解决?我一起飞,然后机头就向下倾斜,都飞不起来。求大神请教
    我不知道怎么发图片,所以我把图片地址发出来,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刚入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什么都不懂就买成品,别自己折腾,我不懂,又没设备,所以找清男买了成品,用着不错

请问请男是谁,在哪里买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Z84飞翼用的2200电池,为什么我电池都不能往后移了,靠着碳杆了,重量还是前倾,怎么解决?我一起飞,然 ...

重心在2个凸起那里

网友H(2019-04-08):
引用 网友G:
请问请男是谁,在哪里买啊,谢谢。

清男FPV大神,

网友I(2020-02-19):
引用 网友H:
清男FPV大神,

能发一下清男你z84fpv机的配置吗?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能发一下清男你z84fpv机的配置吗?找了很久,没找到

这个我也找不到,建议18650组一个3S2P,索尼C6,我用3S2P飞自由者一般50分钟,总航程40千米。关于电池可以去咸鱼搜索索尼C6大概15块钱一节,没有电焊机可以用电烙铁。关于怎么接线,bilibili,还有优酷都有教程。可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找不到,建议18650组一个3S2P,索尼C6,我用3S2P飞自由者一般50分钟,总航程40千米。关于电池可 ...

求自由者飞翼电机桨配置  大佬方便教一下吗?  还有3s2p飞机
总重多少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找不到,建议18650组一个3S2P,索尼C6,我用3S2P飞自由者一般50分钟,总航程40千米。关于电池可 ...

我正在纠结用多大电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正在纠结用多大电机呢

我准备搞一个Z84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找不到,建议18650组一个3S2P,索尼C6,我用3S2P飞自由者一般50分钟,总航程40千米。关于电池可 ...

电机用什么型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