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救机模块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11-03):
刚买了一个,安装好后发现几个我无法解决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我一下,不胜感激。
我的是7008SB  MB陀螺, 目前存在问题,1、不插SBUS的两根线,只接USB,调参程序显示绿灯,接上两根线就会自动断开,两跟SUB线的负线都朝向-号,IN接入7008 OUT给陀螺。2、IN的那跟线,接7008,我看说明书图上是负级朝上,但我之前一直是信号线朝上,如负极朝上,则接收机灯灭。3、接动力电,陀螺自检不通过,换回原来的方式即SBUS直连,自捡很快通过。4、说明书上说调参不需要动力电,但接USB跟本带不起来接收机啊,那我怎么录入遥控器信号?5、只要2S电池一供电,调参程序就无法绿灯,除非把电拔了,再 SBUS两跟拔了,只留USB线,就可以进入绿灯状态。6、如小飞侠能看到,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调参第一页不需要插电池
第二页要插电池

楼主:
第一页不用接sbus线,调到第二页再把线插上?

网友:
接收工作电压多少伏啦  usb最多也就5伏

网友:
你好,最好的解决方法是ab模块和接收连接,ab模块不和陀螺仪连接,然后直接一个2s电池直接插在空的排针上供电(注意别接反了,ab没加防倒灌设计),这些连好后,再接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