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小飞手接收信号变弱,大神和售后技术请进!

楼主(2018-11-03):
小飞手屏,最近接收到的信号变弱了。换过图传发射,天线等试过也是出去不到100米信号10左右。拆开屏幕发现,下面这个地方掉了一个元件,旁边印有(E3)。大家说是这个影响了接收信号吗?这个元件是什么,如果自己焊上的话分正负吗?

网友A:
好像是电阻,不懂,找个懂的问问,这种可以自己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电阻,不懂,找个懂的问问,这种可以自己修的

谢谢,我虽然也不懂,但是我知道电阻都标R1,R2之类的。这个标的是E3,肯定不对拉

网友:
用表量量E2,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E3是什么,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电阻,可以找个有小飞手的朋友,叫发张图,然后再装合适的电阻

网友B:
说电阻的可快点拉倒吧。
从白色标识看,三角形插了一杠,指代二极管。
不过二极管一般以D开头。
问鹰眼吧,问好了找器件焊上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电阻的可快点拉倒吧。
从白色标识看,三角形插了一杠,指代二极管。
不过二极管一般以D开头。

多谢你和楼上各位!有谁知道鹰眼售后联系方式呢?

网友:
肯定是个电容

网友C:
从E2外观上看像是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E2外观上看像是磁珠

磁珠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不管是电阻电容都不分正负极的,随便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