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DSX9怎么切换飞机?

楼主(2018-11-03):
我有两个接收机,想切换另一架飞机玩,从遥控器上怎么设置啊

网友A:
DSX7是同时按住两个键后开机,也许9也有类似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X7是同时按住两个键后开机,也许9也有类似的设定

谢谢,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X7是同时按住两个键后开机,也许9也有类似的设定

滑翔机的那个图标可以操作涵道飞机之类的?我看有个滑翔机,有个固定翼,有个直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翔机的那个图标可以操作涵道飞机之类的?我看有个滑翔机,有个固定翼,有个直升机

函道的用固定翼模式就可以飞了。你可以把你的三架飞机分别存在三个模型模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