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8-11-03):
船模
汽油
发动机
有没有高手自己制作遥控启动系统的,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启动马达和电源要多重啊

网友B:
自己做不如买现成的 400多就能买吧 主要是不实用 一是重量 还有就是费电 还是手拉或者启动器方便 我用手拉的 启动很容易

网友C:
我个人不建议加电启动。
汽油机调好了很少熄火,会意外熄火说明没调好,电启动也未必能启动起来。
与其加电启动,不如加电动回航系统,比电启动简单很多。

网友D:
同意楼上老贾的说法,我有条甲醇的就是电启动外加回航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