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遥控器无法保存舵面设置

楼主(2018-11-03):
刚用JR DSX9遥控器今天拿

这个控飞的时候发现这个控不知道为什么保存不了正反舵,每次从新开机遥控器舵面就要从新调一下才行,关机再开机舵面就全部向下了,请各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正常理解为内置cmos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理解为内置cmos电池没电了

CMOS电池在哪呢?需要拆遥控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MOS电池在哪呢?需要拆遥控器吗?

在主板上,肯定要拆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上,肯定要拆控的

大神你换过吗?JR遥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上,肯定要拆控的

大神你换过吗?

楼主:
拆机之后并未发现有CSOM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上,肯定要拆控的

你看一下我帖 我拆开后并未发现有电池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我帖 我拆开后并未发现有电池地方

不好意思,我没换过电池,我是按一般的理解不能存储数据基本上是cmos电池没电造成的,如果主板上没电池的话,那要找另外的原因了,如果只是如您所述只是舵机正反不能存储,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你可以问问JR售后。碰到这种问题还是用排除法从简单到复杂一点点的排除。我也是JR控,但是没碰到过你说的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换过电池,我是按一般的理解不能存储数据基本上是cmos电池没电造成的,如果主板上没电池的 ...

好的谢谢您  但是JR厂家不是已经关门了么?现在也找不到售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  但是JR厂家不是已经关门了么?现在也找不到售后了

问青岛JR,售后还是有的。电话我pm给你。

网友(2019-01-20):
解决了吗,我也是,刚刚遇到

网友:
是不是所以参数都储存不了,里面有几十个模型,是不是每次关机都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