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a3怎么进行自助航线飞行。

楼主(2018-11-03):
本人有一套a3飞控和datalink pro。想进行自助航线飞行,不知道这两个东西加上电脑(是不是用大疆的PC 地面站专业版本)能不能进行自助航线飞行。如果不能还需要其他什么设备?如果能的话,datalink pro 机载端安装在飞机上与a3飞控连接,地面端直接与电脑通过usb进行连接就可以吗?非常感谢!

网友A:
datallik遥控器链接手机用app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llik遥控器链接手机用app就行

我用的是第三方遥控器futaba,这个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llik遥控器链接手机用app就行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第三方遥控器futaba,这个怎么破!

那就不行了

网友:
必须用大疆的遥控器上APP才可以,其他的遥控器不能的

网友:
技术壁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