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耕坏的地,只有修不完的电调……

楼主(2018-11-04):
这次的主角是一只30A的单向有刷电调,几年前玩自组多轴买的(为了实现油门联动的灯),MD居然放着也能坏。。无语,本想拿来驱动一只370自吸水泵(水冷散热用),谁曾想它不打声招呼就走了。。不行,革命尚未成功,你还要滚回来继续

好吧,那就故事开始吧……通电电机会出现滴的一声,然后就没有动静了,有声音说明mos管还有用,插上接收机灯也不亮(我一开始以为没有bec功能,就没多想),特意搞了个外接供电,各种折腾也没反应。。f……u……c……k……出去先抽根烟冷静一下,回来用万用表测了下红黑线输出,晕,居然有电压输出(2.8v),原来这货有BEC输出啊……主要时间太长我也不记得了,不过既然有输出,应该是5v才对,怎么会是2.8呢?难怪接收机灯不亮,电压过低接收机无法正常工作。当时就茅塞顿开了。。电压过低的原因肯定是稳压芯片坏了,稳压芯片坏了的话电调的MCU没有供电,MCU没有电那电调还工作个毛啊!终于找到罪魁祸首……

老规矩,先脱衣服,额……我的意思是先把电调的皮扒了~

上图可以看出,中间那个方形的器件就是电调的MOS管,右侧小的长条形器件就是稳压芯片,上面有字,第一行是型号1117S,下面一行5.0表示输出电压是5V。

杂乱的桌面。。。

下面就需要找到同型号的器件去替换坏的,好在我的元器件库里面貌似有,不用特意去买了。N年前就喜欢买各种电子元件,用的少买的多,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这真是一种病)

我的电子元件库存,看图片好像不多,实际上这个储物箱是将近60升的体积(相当于汽车的油箱那么大),已经被我放满了。。

找到你了

当时买了10颗

很小,长度6mm左右,和原来的放一起看下

接下来就是用烙铁把坏的芯片焊下来,注意烙铁头不要触碰电路板上其它元件哦。。烙铁温度设定在320度左右。

替换完成

用表测下BEC输出电压,5V,恢复正常

通电测试,电机运转正常,涂点导热硅脂,贴上散热片,套上热缩膜,热风枪一吹,完美!电调修复成功。

【最后总结一下】
这是在坛子开的第二贴修复电调的帖子,第一贴是MOS管坏,本贴是稳压芯片坏。模型电调故障基本就是这两方面(我目前还没遇到过mcu坏的),稳压芯片几毛钱一个,MOS管最多几块一只,对于动辄几百的电调来说,这点钱可以忽略。所以如果电调坏了,自己完全可以动手修复,自己动手能力不行的可以请懂焊接的朋友帮忙。
那么怎么判断电调故障呢,很简单,MOS坏的话通电应该是没任何反应,且有烧焦的味道,拆开电调后也能很明显的看到损毁的MOS管,如果是稳压芯片坏的话插接收机灯不亮,用万用表量BEC输出电压低于5V。

最后,感谢大家耐心看完,祝大家爽飞爽玩,永远不烧电调

网友A:
你这个不可能几百一个的电调。几百一个没法修,用环氧树脂灌死了,全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可能几百一个的电调。几百一个没法修,用环氧树脂灌死了,全防水的

防水的不好弄

网友B:
精彩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彩的帖子

谢谢捧场

网友C:
大哥你这个电机是有刷的吗
怎么还带着白色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这个电机是有刷的吗
怎么还带着白色的组件

水泵,有刷电机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大哥,能否把单片机那面也展示下?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D(2019-10-25):
真是厉害,专业人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厉害,专业人士啊

没有没有

网友(2020-10-12):
绝对是专业人士。

网友(2021-01-08):
请问一下,我有两个双向有刷电调,舵机转向没有问题,但是油门进退都没反应,这个大概是那块的问题,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