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神电调

楼主(2018-11-04):
刚才做静态极限实验(主动水冷)
不转了!手摸电调温热,拿下一看热缩膜都化了……
以为烧了,终于可以换新的了,没想到过一会上电又好了哈哈哈!几年前买的杂牌也忘记多少A了质量真好啊
另请教大家,电调只要接电池就发热线都热是咋回事?

网友:
过热保护了

网友:
。。。你这热缩膜不行

楼主:
由此可见电调背面也是很需要散热的

网友A:
水泵散热效果没办法和吸水相比,流速不同。既然游艇改成了竞速艇,就应该回到竞速艇的模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散热效果没办法和吸水相比,流速不同。既然游艇改成了竞速艇,就应该回到竞速艇的模样。

当然没法比 主动比被动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没法比 主动比被动好很多

看来你没懂。竞速船谁用水泵,一般只有仿真才用

网友A:
只要把电子元件涂满704,就是没热缩膜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电子元件涂满704,就是没热缩膜都没事

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没懂。竞速船谁用水泵,一般只有仿真才用

我的是竞速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电子元件涂满704,就是没热缩膜都没事

热缩膜是固定散热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竞速船?

被改成仿真的表,竞速的里,不是吗?速度够了,你还怕水冷不行啊。 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改成仿真的表,竞速的里,不是吗?速度够了,你还怕水冷不行啊。 不用担心

并没有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