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008sb 接收机 问题 请教

楼主(2018-11-04):
r2008sb 接收机    对好频后,(对频对了很长时间)绿灯不断的不规则的闪烁     舵机控制有迟钝和  延时      看视频1

控和接受都保持通电 几分钟以后      接受机的绿灯有轻微的闪烁    舵机动作基本正常     看视频2
(视频中看绿灯 闪烁的不是很明显    仔细看能看出来绿灯在闪) 现实中还是很容易看住来绿灯在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wMzM3MDMxNg==.html?spm=a2hzp.8244740.0.0

这个2008的接收机  分别用在7PX和16SZ上 都是这种情况
而这两款控  用别的接收机  就一切正常

大神们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敢问是哪家某宝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是哪家某宝店买的?

网友B:
看上去是BEC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BEC供电不足。

供电  没有问题     6v  接收和控之间的距离   远近也都试了      没有影响

网友:
接收机不会坏。

网友:
换电调 换舵机, 遥控确定没有设置延迟????

网友C(2019-01-28):
楼主,我有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       退货.........

真没招了

网友:
舵机怎么这么卡顿呢?

网友:
换个数码舵机就行.接收机设置舵机频率不对

网友:
可能是接收机有问题吧!

网友:
高速模式,低速模式切换试试。模拟舵机在高速模式下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