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和好小子谁的速度慢一些

楼主(2018-11-04):
塞斯纳1.4米和好小子1000这两个谁速度慢一些 哪款不容易失速

网友A:
好小子1000慢

网友B:
据说小子更好飞

网友C:
好小子是最好的入模机型,优点就是慢,自稳性能好

网友D:
塞斯纳姿态更优美点

网友E:
个人推荐好小子吧。塞斯纳这种前拉机俯冲速度比较快,降落时对新手来说不好掌握,而且螺旋桨在前面也比较容易损坏。好小子飞起来比较慢,给的反应时间要长一些。

网友F:
好小子或者纸飞机

网友G:
好小子又慢又稳定。新手推荐。老手可以定点降,一点难度都没有

网友H:
塞斯纳没有人带的话,自学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