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流行的开源控引起了我一些兴趣,求科普相关知识

楼主(2018-11-04):
以前一直用FUTABA 天地飞,JR控,这些控不需要对无线电专业点的知识了解太多。
而想要玩转目前渐渐流行的Frsky这类开源控的,需要点相关知识,想买个开源控,又怕玩成板砖了,顾来此求教:

1.问:Frsky X10S 内置的iXJT是啥?内置的那个模块就是高频模块?
2.问:Frsky X10S 如果不刷OPENTX以及不用外部高频块,那可以用Frsky的哪些接收?
3.问:协议和制式是个什么鬼,和那块硬件有关?(啥FHSS,DSSS,DSMX这是协议还是制式?PPM、PWM、这BUS那BUS的,又是啥?)
4.问:如果用Frsky的控去控制FUTABA的接收,要满足哪些条件?(我只知道要装个FUTABA的高频头,为啥装以及具体原因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些还不是开源具体要懂的。平常自己装机折腾,基本都要遇到。我还没涉入开源,好多都听说过了

网友:
我也想做个属于自己的控,我也在收集资料

网友A:
1.答:XJT就是内置的高频头的名字;
2.答:睿思凯系列接收机都可以,睿思凯也做futaba兼容的接收机,买的时候看下介绍就可以了;
3.答:协议和制式这个可以不用管;
4.答:买个 DFT 发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答:XJT就是内置的高频头的名字;
2.答:睿思凯系列接收机都可以,睿思凯也做futaba兼容的接收机,买的 ...

再请教,IXJT为啥不能直接控制自产的R9的接收?
必须要换R9的高频头呢,这是为啥?

网友B:
协议和制式可以上一学期课了,基带的编码方法,脉宽调制,通道合成,然后射频的调制方式,可用带宽,无线电频谱规划国家标准,再搞搞硬件实现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和制式可以上一学期课了,基带的编码方法,脉宽调制,通道合成,然后射频的调制方式,可用带宽,无线电 ...

不需要了解多深入,只需要在装机的时候,知道该用啥高频头,配啥接收,信号设置是该PWM 或PPM 或BUS,刷个系统后需要设置些啥参数!

网友:
楼主想太多,直接买睿思凯的接收就好,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IXJT为啥不能直接控制自产的R9的接收?
必须要换R9的高频头呢,这是为啥?

R9是远距离高频头,工作频率是900M,XJT是2.4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