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 装Z84飞翼 刷inav遇到的三个小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18-11-04):
每个人遇到的问题可能都差不多,这三个问题或许对于想固定翼FPV的你可能有帮助。

更新:1,刚解决了滴滴响的问题,试了下1.92的固件 就没有滴滴响的问题了。证明是固件的问题。            2,又遇到了插电池没有遥控信号消失的问题,我发现插电池后遥控接收器立刻发烫,怀疑是电压过高的问题,果不其然,把电调的5V BEC正极直接插入接收机,接收机就正常工作了。是电压过高的问题。
            3,关于舵机不动,在接收机工作正常后,舵机依旧不动,但是倾斜飞控,舵机就自己动,怀疑飞控处于自稳模式,把档杆切到你没有设置模式的位置,重新开关遥控器,在动摇杆,舵机工作正常,切到自稳模式,舵机当然依旧正常。 这个问题的原因应该是与飞行模式有关吧,然后注意舵机用的分电板的5V稳压供电,不要用飞控供电。

感谢论坛模友的回复,谢谢帮助。上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避免误导别人。

F4飞控,刷的2.0的固件,在软件里显示可以解锁(没插电池),拔下USB后,蓝灯一直闪,电机每隔几秒就滴,滴 ...

F4飞控,刷的2.0的固件,在软件里显示可以解锁(没插电池),拔下USB后,蓝灯一直闪,电机每隔几秒就滴,滴 ...

楼主:
2个问题,舵机不动,电机滴滴响

网友A:
油门不在最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不在最低吧

拉杆是最低啊,上下摇了摇还是想 弄一天了,哈哈

网友B:
油门反向???????

网友C:
设置的配置页面里面开了舵机和电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反向???????

看来不是 刚又试了一遍 您说是不是电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的配置页面里面开了舵机和电机输出?

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杆是最低啊,上下摇了摇还是想 弄一天了,哈哈

遥控器油门微调再往小调一下调参软件里油门数值得小于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油门微调再往小调一下调参软件里油门数值得小于900

好的 谢谢。现在还有2个问题,1,舵机不动。2 插电池接收机就没信号了,是电压的问题还是接线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现在还有2个问题,1,舵机不动。2 插电池接收机就没信号了,是电压的问题还是接线呢 ?

我建议把所有接线再检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现在还有2个问题,1,舵机不动。2 插电池接收机就没信号了,是电压的问题还是接线呢 ?

舵机最好要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最好要单独供电

好的,我改成分电板供电了 谢谢!

网友D:
为什么用ppm制式?sbus不是更好吗?

网友:
f3能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用ppm制式?sbus不是更好吗?

我的是天地飞7 不行 嘿嘿

楼主:
当然可以刷

网友E:
舵机怎么设一直没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怎么设一直没弄清楚

不难,舵机的【供电和地线】都走分电板的5V,【信号线】接飞控,插电试试吧,加个好友可以讨论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难,舵机的【供电和地线】都走分电板的5V,【信号线】接飞控,插电试试吧,加个好友可以讨论下

是想请教,飞控里怎么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地飞7 不行 嘿嘿

可以的,我和你一样的接收和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和你一样的接收和飞控

天7 不是只能pwm 和 ppm 吗 ??

网友(2018-12-13):
请问我刷inav固件后,Osd给油就消失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样子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请问舵机不动作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