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天地飞7遥控器的高级设置中的可编程混控的设置

楼主(2018-11-04):
     天地飞7遥控器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遥控器,但它的“高级设置”对于新手简直就是天书。本人通过多年的摸索与实践,粗略的了解了一些设置方法,今天发表出来,以方便新手和喜欢“折腾”的模友更好的利用好遥控器的性能。由于可编程混控应用较广泛,今天只在这里谈3个小部分。1独立襟翼的设置,2副翼襟翼混控,3襟翼与升降的联动。
一、独立襟翼的设置:
独立襟翼的舵机通常用Y线连接后接入6通道。打开遥控器,按菜单键进入参数设置栏,选第15项高级设置中的第5项可编程混控1,(开)控制K2、混控V1—通道6、比率+ -80%比率- 0%、位置+20%(这个设置是用K2开关控制放下襟翼,放下的初始位置是20%处,用V1旋钮可以继续加大襟翼角度,最大到80%处。注:比率的正负是控制舵面的方向,即向上或向下。百分数是控制舵机的行程。以后就不再重复说明了。)
需要说明的是,K2开关是控制5通道的,5通道通常做为起落架通道,所以这个设置是放下襟翼时,同时放下起落架,收起襟翼时,同时收起起落架。
二、副翼襟翼混控:
副翼襟翼混控是飞机起飞或降落时利用副翼同时向下以达到襟翼效果的混控设置。
副翼襟翼混控的舵机通常是飞机的右机翼(襟翼)舵机接入1通道,左机翼(襟翼)舵机接入6通道。打开遥控器,按菜单键进入参数设置栏,选第15项高级设置。
5项可编程混控1,(开)控制K2、混控V1—通道1、比率+ +50%(这个50%是襟翼放下后可调的最大角度)、比率- 0%、位置+30%(这个是K2打开襟翼时的襟翼角度)。
6项可编程混控2,(开)控制K2、混控V1—通道6、比率+ -50%(这个50%是襟翼放下后可调的最大角度)、比率- 0%、位置-30%(这个是K2打开襟翼时的襟翼角度)。
三、襟翼与升降的联动:
在实际的飞行实践中,由于飞机结构的不同,收放襟翼时可能有机头抬起或向下,这时,我们可以通过襟翼与升降的联动来进行控制,以保持飞机的正常姿态,达到安全飞行的目的。
打开遥控器,按菜单键进入参数设置栏,选第15项高级设置中的第7项可编程混控3.(开)控制K2、混控V1—通道2、比率+ -15%(这个15%是襟翼放下后升降舵可调的最大角度,+是推杆、-是拉杆)、比率- 0%、位置-5%(这个-5%K2打开襟翼时升降舵拉杆的角度,同样+是推杆、-是拉杆)。

特别声明:设置中的数值必须按照自己飞机的具体情况来输入,正负值它是根据舵机设置的正反而互相切换的。

独立襟翼收放和V1调整襟翼角度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wMzczOTEzMg==/v.swf
副翼襟翼混控,襟翼收放和V1调整襟翼角度,及副翼的操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wMzczOTU2NA==/v.swf
副翼襟翼混控,襟翼收放与2通道升降舵的联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wMzczOTc1Ng==/v.swf

网友:
就是蝴蝶刹的设置吧

网友A:
说错了。不是蝴蝶刹。蝴蝶刹是降落后往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不是蝴蝶刹。蝴蝶刹是降落后往上翘

同理,自己可以设置一下。

楼主:
这一片小小的拙作,用了一整整天,真是辛苦不易啊,也不知道能否帮到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一片小小的拙作,用了一整整天,真是辛苦不易啊,也不知道能否帮到大家。

在日本控的说明书上经常看到,觉得无用就忽略了。LZ可以找本JR什么的说明书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日本控的说明书上经常看到,觉得无用就忽略了。LZ可以找本JR什么的说明书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井底之蛙,没见过高级控的说明书,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理,自己可以设置一下。

好文章。收藏了

网友C:
好文章,顶帖!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文章,顶帖!收藏!

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井底之蛙,没见过高级控的说明书,见笑了。

没有别的意思。我用过的三禾和JR都有中文说明书,有需要的话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别的意思。我用过的三禾和JR都有中文说明书,有需要的话发给你。

感谢您的热心,多谢了!

网友:
好文章,收藏了,天地飞值得仔细研究,我就是在论坛学会的油门锁定设置和油门升降混控以及大小舵和曲线设置,现在又基本明白了蝴蝶刹,谢谢楼主的辛苦发帖!

网友:
暂时还没有天地飞、留着以后用

网友:
襟翼联动升降这个,需要在试飞中反复调,直到打开襟翼时飞行姿态不会突变。

如果是可调角度的襟翼,更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