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图传的画质都这么渣吗

楼主(2018-11-04):
       配置 鹰眼锐视专业版,TS832发射,  摄像头 SONY CCD 4140 673高清700线,飞机上天后,这个画质和心里预期差别比较大,只能说,能看,但是看不清啊。想问下,是FPV都这样,还是我的摄像头太渣了。        我是海潮改的载机,今天第一飞,遇到通讯基站,无飞控,掉河里了   详情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1244667
        想知道,2.4G遥控信号受通讯基站干扰很大,图传5.8G好像没什么问题。那么433如何 ,受通讯基站干扰大吗?
        还有个问题,接收机天线,拉距测试,蘑菇天线好像还没原装棒子好,是我这个蘑菇天线渣,还是就是这样?

         另外飞控明天就到了,二手A控,不用再提飞控的重要性了,我已深有感受。

网友A:
433还是很稳定的,fpv画质是比较差,不过现在有1200线摄像头好很多

网友B:
14sg+7008sb只能在基站下面飞的路过,几百米,杠杠的   亲测23十的蘑菇比原装棒子好一点

楼主:
我这个平板天线是不是费了,能自己换接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7008sb只能在基站下面飞的路过,几百米,杠杠的   亲测23十的蘑菇比原装棒子好一点

我手上这个,肥鲨单论距离不如原装棒子,难道这个是假的。。。

遥控器的差别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还是很稳定的,fpv画质是比较差,不过现在有1200线摄像头好很多

是嘛,搜了下,1200线的,有40左右的,有70左右的, 我这个700线是100块的,便宜会更换?不管了,准备买回来试试,不行就退货。

网友C:
我说的,不坑人。过来人。

网友C:
没必要1200线的。你那个4140方案的就得了。我的欧姆威700线,也差不多。反正就是差不多!还有,天9,本地模友飞出3公里多失控反航。还有基站干扰确实有。本地一个场,飞机飞过基站附近会有那么一下失控,飞过又没有了。433也干扰。不过433功率大点没有失控,但表现为向基站方向远航,死活只有10公里。换个方向远航却可以16公里,图传挂了433还有信号。还有,这个天线的配搭,真的别想着送的能有多好!如果你没十分中意的配搭,我推荐你这样配,图发用枫叶棍仔(原装也得),图收用枫叶14db平板,鹰眼如果是双天线的,你可以配2个14db平板,或者1个14db,1个23db。蘑菇那什么玩意渣成死狗!我小飞手原装蘑菇我嫌弃到不得,信号差得一逼

网友C:
天9其实有时候还不如天8好用,高频头换不了算了,天线也换不了。玩远航也不一定只有433的方案,也可以买一个2.4g的功放,我试过一个3w的功放,10公里左右。胜在够便宜。不过天9要拆控改一下接头才能用

网友:
我mc6也天天在基站底下飞,两年了除了一次低电没失控过

网友:
摄像头换老鹰

网友D:
有种叫以色列Amimon Prosight穿越机5.8G高清数字图传的神器,能达到720p的画质,不过价格贵点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嘛,搜了下,1200线的,有40左右的,有70左右的, 我这个700线是100块的,便宜会更换?不管了,准备买 ...

有钱还是买个有品牌的摄像头foxeer 雨燕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天9其实有时候还不如天8好用,高频头换不了算了,天线也换不了。玩远航也不一定只有433的方案,也可以买一 ...

见过两个天8后面那个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不坑人。过来人。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1200线的。你那个4140方案的就得了。我的欧姆威700线,也差不多。反正就是差不多!还有,天9,本地模 ...

       你这么一说到提醒我了,我失控保护设置的是零油门,应该设置成平飞巡航油门,这样真遇到基站说不定自己飞过去了
搞两个平板天线?是否平板搭配棒子,或者蘑菇更好点?
       摄像头我也没概念,又下单了5,6个来试试,反正我这里退货邮费便宜     从50,到500都买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9其实有时候还不如天8好用,高频头换不了算了,天线也换不了。玩远航也不一定只有433的方案,也可以买一 ...

买的时候还不了解这些,觉得9比8强,就买了9。我的天九因为不小心还把天线搞断过一次,拆开看了以下,掂量了下自己的焊接水平,果断返厂去了。看来我只能搞433了。

楼主:
已下单,买回来试试。自从有了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毫不手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叫以色列Amimon Prosight穿越机5.8G高清数字图传的神器,能达到720p的画质,不过价格贵点哈~

3000块,1,2KM,是比较贵,看以后是否有机会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还是买个有品牌的摄像头foxeer 雨燕啥的

已下单7个摄像头了,回来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