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选择困难症

楼主(2018-11-04):
钟意黑羊图传,好多多款!怎么选择!还有啥推荐,稳定稳定的那种,唉╯﹏╰伤心了。

楼主:
这三款有啥区别,英文看不懂

网友A:
198的是50  100  200mw
358的是50  100  200  600  8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8的是50  100  200mw
358的是50  100  200  600  800mw

推荐哪一个?198这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好逼真的稻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逼真的稻草人

还能能喘气呢!最牛逼的是能玩穿越机。

网友C:
熊猫顶起来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熊猫顶起来 哈哈

不想用熊猫了,我现在用的就是熊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想用熊猫了,我现在用的就是熊猫。

用的哪款?哪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哪款?哪里不好?

不一定不好,也有可能是我炸坏了等等原因,总之想换一个牌子。

网友D:
358的试一下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一定不好,也有可能是我炸坏了等等原因,总之想换一个牌子。

熊猫吧 产品质量还不错。售后出奇的好。炸坏了发回去修好就给我发回来了。没收过维修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8的试一下呗

哈哈,已经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熊猫吧 产品质量还不错。售后出奇的好。炸坏了发回去修好就给我发回来了。没收过维修费用。

可以吗,我需要什么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吗,我需要什么程序吗?

你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坏了?

可能是炸坏了,传输不稳定,600w全开300米雪花的厉害。图像质量差。

网友E:
黑羊图传我用198的,200MW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羊图传我用198的,200MW够用

图传距离多少?他们说花飞得800mw,不太明白,本地没老鸟带,好多不懂。

网友F:
黑羊用了更伤心

网友:
黑羊高压图传我用的这款,配的黑羊高频头和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炸坏了,传输不稳定,600w全开300米雪花的厉害。图像质量差。

这种情况不一定是图传的问题。重点看天线。频点。我遇到很多这种情况基本上不是天线不行就是频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不一定是图传的问题。重点看天线。频点。我遇到很多这种情况基本上不是天线不行就是频点不对。

天线都是右旋的,一个棒棒糖,肥鲨,加imm的平板,两个频道,用osd都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羊用了更伤心

为什哦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线都是右旋的,一个棒棒糖,肥鲨,加imm的平板,两个频道,用osd都挑一样。

有可能是转接线有问题。遇见好几个朋友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转接线有问题。遇见好几个朋友是这样了

没有呀,用棒棒糖直接插进图传上,没用转接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呀,用棒棒糖直接插进图传上,没用转接线。

那你检查一下mmcx插头里有没有烂掉 或者针断了。如果没有。那你可以用原装天线做对比测试 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检查一下mmcx插头里有没有烂掉 或者针断了。如果没有。那你可以用原装天线做对比测试 排除法。

检查过了,用原装的馈线,加转接线的黑羊,直插的棒棒糖都试过了,接受哪边也换过,最开始是skyzone01 到后来用Rx5808感觉都没有我最开始买的时候理想。天线也不存在左旋右旋的差异,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检查一下mmcx插头里有没有烂掉 或者针断了。如果没有。那你可以用原装天线做对比测试 排除法。

可能唯独差的是取电,最开始是直接从分电板取电,现在是从F405上取电,电容也更换过。

网友:
黑羊图传358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唯独差的是取电,最开始是直接从分电板取电,现在是从F405上取电,电容也更换过。

供电要直接接电池供电。 我怀疑还是你接受段有问题。你看看频点对上没有 或者用其他显示器眼镜什么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要直接接电池供电。 我怀疑还是你接受段有问题。你看看频点对上没有 或者用其他显示器眼镜什么的试试 ...

频点没问题,用osd调到固定频道,然后肥鲨眼镜5808调到对应频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传距离多少?他们说花飞得800mw,不太明白,本地没老鸟带,好多不懂。

800MW的是高压版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E:
800MW的是高压版本

低压也有800mw的版本。 我比较喜欢低压的800mw版本。 飞控BEC的5V电压输出,功率够,质量好。 就可以用这个版本,体积小,重量轻,还便宜。 否则就选高压版, 接飞控BEC的9V,然后通过黑羊图传自己的BEC,降到5V,最大可能的滤除电调导致的干扰信号。 130以下的小鸡就选200mw的版本。 天线的连接SMA的强度不够, 如果有MMCX可选, 就尽量选择MMCX天线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低压也有800mw的版本。 我比较喜欢低压的800mw版本。 飞控BEC的5V电压输出,功率够,质量好。 就可以用这 ...

这就没有深究了,我都是买佰事达的

网友:
用肥鲨的图传,4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羊用了更伤心

目前入手了358那个,已经做好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