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谋划策!!!

楼主(2018-11-05):
如标题,请给位前辈指点,配置一台净载重10公斤起步的700级直升机,。越详细越好,感激不尽目前有HW200a v4电调,GDW892/895一套!

网友A:
根据你现在有的设备,直接XL700空机+电机,双11便宜

网友B:
配出来,只能飞1分钟的配置 你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出来,只能飞1分钟的配置 你要不要

你是在开玩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现在有的设备,直接XL700空机+电机,双11便宜

不管哪个品牌,最主要是目的得达到!

网友:
800级也不能载重10KG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哪个品牌,最主要是目的得达到!

没看见,你要的是载重

网友:
比较廉价的方案是小罗700把尾管拉到800级别,其实主流700都可以满足载10公斤

网友C:
你只有载重的要求,那普通700就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你要的是载重

是要的载重,载重大了不就能把电池加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有载重的要求,那普通700就可以满足

有了载重其他的慢慢就可以加了,比如飞控,电池~

网友D:
db700 空机才15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db700 空机才1580吧

是的,价格吊爆了!

网友E:
700级,要求净载重10公斤,续航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0级,要求净载重10公斤,续航怎么看

就是不知道在机子能正常控制之下能有多少的载重,如果载重多了,那续航可以增加电池!

网友:
出db700,包调包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的载重,载重大了不就能把电池加多了吗!

那就泰世X7

楼主:
引用 网友F:
xlpower 700

先了解了解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