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头的usb接口见过吗?

楼主(2018-11-05):
之前摄像头的,比以前手机的接口小一点,搜了淘宝一圈都没找到这种小口的数据线,找不到这种数据线,就没法充电,摄像头就废了,看看网络的力量,拜谢大家。

网友:
hdmi不是用来充电的,是传输音视频的。
供电应该是另外的接口

网友A:
  你图 最右边的 小接口 不是 USB 。

而是 HDMI 接口,俺的 平板电脑 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 最右边的 小接口 不是 USB 。

那你的线,另外一头是那种标准的usb接口吗?

网友B:
对,是mini 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是mini hdmi

淘宝上怎么搜呢?搜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是mini hdmi

要么两端都是hdmi

网友C:
这是HDMI传输音频和视频的,不是用来供电的,这不是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HDMI传输音频和视频的,不是用来供电的,这不是USB

我这个口就是拿来充电的啊,但是这种口市面很少见

网友:
楼主,这个是micro HDMI口

网友:
我有一根这个充电线

网友:
ID就是我的QQ

网友:
索尼相机有这种数据线口,但是你这个明确不充电吧。hdmi只有视频音频输出

网友:
这种头子一可能是厂家选来自己定义的。就像我的小方狗就是这种。另一头是USB+AV。
有条件最好是把原来的线拆开自己看看定义。然后再按照定义自己做个新的。
不然即使有,也可能因为定义不同而烧坏设备。

网友:
我家有一大堆前几天还扔了几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