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鸭子改装需要多大的电调和马达?

楼主(2018-11-05):
遥控鸭子改装需要多大的电调和马达?

网友:
遥控鸭 随便了吧 速度又不用很快

网友:
我用的  手上闲余的郎宇2212  40A,3最多30%油门,再大就很不稳了

网友:
180有刷就够了 我装了个380太重太猛打算改回来

网友A:
10厘米轴套15厘米轴,长度合适。电机用有刷370 12V8000转的那款,速度像真,2S全油门跟走路一样快。电调就那个二三十块的号称320A的有刷,仔细做防水。

楼主:
二三十块的号称320A的有刷  有没有连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三十块的号称320A的有刷  有没有连接啊????????????????????????????

我的错,不是二三十块,是三十几块

网友:
鸭子模型船型太差,最好用喷水推进器。闲鱼上有个人在买,我看过视频,速度上去了也挺稳的。

网友C:
我也是380的 太重 只能百分之10油门 猛加油翘头,油门大点就往水里钻
刚买的280电机 30A电调 电机还没到

网友(2019-04-03):
各位前辈 小白 求教。也想自己动手DIY一个遥控鸭子。 求助一份制造清单 (鸭子模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380的 太重 只能百分之10油门 猛加油翘头,油门大点就往水里钻
刚买的280电机 30A电调 电机还没到

各位前辈 小白 求教。也想自己动手DIY一个遥控鸭子。 求助一份制造清单 (鸭子模有了  )。。。。。。

网友:
路过帮顶 本人也是鸭子粉丝一位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A:
10厘米轴套15厘米轴,长度合适。电机用有刷370 12V8000转的那款,速度像真,2S全油门跟走路一样快。电调就 ...

你好370 4000转的电池怎么弄?买2个普通的18650串起来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