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组装EPP刺客飞翼 CK WING 840

楼主(2018-11-05):
穿越机设备更新换代太快,利用淘汰下来的设备飞飞固定翼FPV很不错,CK WING专门针对穿越机设备所开发出来(适用F3 F4等飞控)。翼展840MM,机长510MM,空机重量210克。
2204-2207电机,9-14克金属舵机,20A-30A电调,3S-4S2200电池(可以放下4S 2P18650电池)

现场直播,一边组装,一边拍照,一边编辑,所以速度有点慢,见谅见谅,先放几张图。

机身加强槽已预先开好

机身加强槽已预先开好

各附件,上下盖板和加强条等

各附件,上下盖板和加强条等

安定面已预先碳杆加强好了

安定面已预先碳杆加强好了

这是3S 2200电池

这是3S 2200电池

可以放下4S 2P18650电池

可以放下4S 2P18650电池

机翼也预先开好加强槽,左右对齐精度很高

机翼也预先开好加强槽,左右对齐精度很高

网友:
占座等更新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啊,下午临时有事出去了,现在是手机回帖,看看晚上能不能早点回来继续啊

网友A:
楼主  你的舵机的位置开的不太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舵机的位置开的不太好啊

能说一下原因吗

网友:
淘宝好像还没有买的哦

网友:
看着不错,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原因吗

个人感觉如果能把舵机开孔垂直于舵面,那样的话摇臂也可以垂直于舵面,这样子,两个舵面在相同的剁量下翻合的角度会更接近,更平衡吧

网友B:
龙升的精灵飞翼很好飞的,这是新款要推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如果能把舵机开孔垂直于舵面,那样的话摇臂也可以垂直于舵面,这样子,两个舵面在相同的剁量下翻 ...

还有机会,可以改变摇臂初始安装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机会,可以改变摇臂初始安装角度

嗯,楼主的舵机开孔位置不在最内测,更改初始安装位置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如果能把舵机开孔垂直于舵面,那样的话摇臂也可以垂直于舵面,这样子,两个舵面在相同的剁量下翻 ...

有道理,就像conan_007朋友说的这样,可以改变舵机摇臂角度来实现。不过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舵机水平于机身安装(包括钢丝操纵杆也水平于机身安装),这样我考虑的是舵机,钢丝操纵杆,还有舵角,他们的迎风面积是最小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舵角落脚点可以跟接近单边副翼舵面的中心。最后我想说的是,我非常喜欢这样讨论问题,大家继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升的精灵飞翼很好飞的,这是新款要推出了?

是的是的,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关注
下面继续上图

楼主:
机翼的舵面部分左右两边各切去3-4MM这样,看红色画线部分

楼主:
黑白机明暗反差太大了,黑白泡沫衔接处始终拍不清楚,白色清楚了,黑色就太暗了,曝光度只能调到中和点,大家将就着看吧。粘机翼,机身和机翼两粘接面涂上泡沫胶(可以涂的厚一点),涂好后不要马上粘起来,等3-5分钟后再对接(注意粘的时候,机翼与机身加强槽要对齐了)

仔细看箭头所指的地方,机身和机翼加强槽精准对齐(CNC开的槽,精度不错)机翼和机身对接处精度非常不错,没有一点高度差

楼主:
机翼与机身对接,泡沫胶至少让它干半小时以上,再做下一步。
粘机翼加强条,要节省时间方便操作,那你用502粘,先锲入加强条,再滴502胶水很方便。如果时间无所谓,那建议你最好用泡沫胶粘,干固后的泡沫胶体有弹性,不像502那么脆(用泡沫胶粘,炸机的时候机体不容易在加强条处裂开)
先向加强槽里面灌入泡沫胶,然后用锥子或者牙签在槽里刮一下,再将加强片两面涂上胶水后马上塞入加强槽内。(我用的是B6000泡沫胶)

再在加强条处贴上透明胶带,防止下一步机体与台面粘连

正面朝上,机体平放在台面上,压上重物(建议让胶水干1小时以上)

楼主:
先粘电机架

再粘上盖板

然后粘底板(底板刻有CG字样,那是飞机重心位置)

网友A:
楼主,你的上盖板是如何固定在上面的呢,是活动的还是粘死的啊,如果是活动的,那么如何固定呢,粘死的,那电装如何更换,维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上盖板是如何固定在上面的呢,是活动的还是粘死的啊,如果是活动的,那么如何固定呢,粘死的,那 ...

上盖板外框是粘死的,也是用泡沫胶粘,然后两个内盖板都是活动的(电池舱盖板和后面设备舱盖板),后面步骤会详细说明哦

楼主:
F4飞控焊好各弯针(像图这样方向焊,节省空间)

预先焊好各设备引线(先在飞机上比划一下,控制好各引线长度)
焊电机线时,先预先套上一个橡皮圈

假装一下看看

网友D:
请问为什么要装be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要装bec?

听大神们说有的F4飞控质量不过关,如果飞控自带的5V供电不足,在飞行的时候飞控容易死机。所以我另外焊了一个BEC以防万一,毕竟飞固定翼FPV用穿越机飞控要多加两个舵机供电

网友:
进展不错,楼主继续

网友E:
顶起来,小飞翼还在飞百炸不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起来,小飞翼还在飞百炸不衰

谢谢,谢谢
白天琐事太多,只能晚上挑灯夜战,继续组装上图

楼主:
用锥子从底板飞控固定孔那里把泡沫戳穿(选择前面4个孔,尽量使设备靠前装)

装上螺丝,拧上一个塑料螺母垫高飞控

装上飞控,拧上螺母(发现一根螺丝被一个弯针挡住,所以只能装3根螺丝)

摄像头引线经过电池舱,可以在电池舱内壁割缝隙,把引线嵌入进去(当然也可以在盖板外面过道引线,这样更容易操作,只是稍微影响一点美观),方法很多,按自己喜欢的方法做都可以。

GPS引线穿出来,还是这样原则(设备尽量靠前面装),在大概的位置挖槽,涂上泡沫胶,把GPS嵌进去

粘机翼舵面压片,如图所示距离机身105MM,紧贴舵面后沿位置粘上去(另外一边也一样操作)

用美工刀,在舵机孔后沿戳穿泡沫,将舵机引线从反面穿出

舵机涂点泡沫胶,装上舵机,装上舵角和钢丝操纵杆

如图大概位置斜切一刀,用锥子帮忙,将舵机插头推入斜缝,从设备舱中穿出

割一条缝隙,将舵机引线塞进去(缝隙深度5MM差不多了)

按序将各设备引线插头插在飞控上

设备后盖板扣上橡皮圈,装上图传天线,用扎带把图传固定在盖板上

盖板后面套上电机橡皮圈

盖上盖板,拧上螺丝

装上前面摄像头

再假装一下摄像机看看效果(实际装上去的话最好底部贴一对魔术贴)

网友:
f4飞控飞固定翼刷什么固件好?

楼主:
回复楼上两位,当然是刷INAV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两位,当然是刷INAV啦

老板,双十一有活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板,双十一有活动不?

bi xu油啊,敬请关注

楼主:
如图所示在底部大概位置粘上一块抛飞手柄

左右两翼尖粘上安定面(注意安定面嵌加强杆的一面朝里)

今天用手机拍的,还是手机拍的图片柔和清楚一点,相机拍的白色部分太刺眼了

差不多装好了,不算电池和摄像机重量385克这样。再次感谢大家帮顶哦

楼主:
好好好,找时间飞一个

网友:
感觉蛮好的,等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