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现在华科尔D10和天地飞9如何选择啊?

楼主(2018-11-05):
以前有一个天地飞9,时间太长了,老化比较严重,现在想购买一个遥控器,请问下,天九和华科尔10怎么选择,我看了很多帖子,都说华科尔10会失控,但是大多数都是在15年以前的,请问下, 现在华科尔10还会失控吗?

网友A:
不要纠结,直接上futaba。预算有限的话,上富斯i6x或者新天地飞et07

网友:
预算有限推荐X9Dplus,有钱可以选择更贵的。不要买低于X9D的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直接上futaba。预算有限的话,上富斯i6x或者新天地飞et07

谢谢指导谢谢指导谢谢指导

网友:
天地飞,D10,FUTABA,X9D等控我都有,如果不是十分厌恶英语,那就如3楼推荐FRSKY X9D PLUS及其系列控,一控就够。

网友:
在用d10  用2年了

网友B:
在控的选择上,大家各有所好,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各有所图(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个控各有所长(短)。明确自己要什么最关键的了,个控特点最好也了解一下;如不是特别明确,对自己要求严格,又想省心的,那最好就服他爸“一步到位”好了(虽然往往几步也到不了位)~

网友C:
退魔出华科尔D10  1002接收 带电池300
元到付

网友:
opentx遥控从500元到3000元都有,软件功能全都强于18sz等非开源的高价控。d10使用deviation系统也不错。而天地飞的功能连futaba都远不如。

网友:
d10距离远,做工好,手感好,可刷系统。天9一般,也够用了

网友D:
看飞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控的选择上,大家各有所好,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各有所图(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个控各有所长(短)。明 ...

我的想法是一控多用,有大机和小机,还有船和车,,,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魔出华科尔D10  1002接收 带电池300
元到付

请教一下,D10有没有失控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D10有没有失控过

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一控多用,有大机和小机,还有船和车,,,请指导

经验分享而已,谈不上指教的。
您说的“一控多用”,其实就是按照自己大小机通吃的实际需求,提前想好都用哪些接收机(主要指:协议通用性、市售接收机的尺寸)。对此,目前有两个常见体系可供选择:(1)华科尔d10、d8、d8s、d12s经改三合一或四合一高频头,并刷deviation 固件之后可实现——优点四个:协议通用性强(微型接收机多)、混控自由度较高(不深玩真飞控基本够了,中文界面)、接收机不贵综合价格适中、万一炸机了找不到确切原因可以一股脑推到“华坑”身上(没有额外心理压力)。缺点仨:刷改比较折腾(当然淘宝有代劳的)、deviation系统需要自主学习(并非“傻瓜式”混控)、市售兼容接收机良莠不齐(可靠性众说纷纭,体验不一,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2)睿思凯 opentx系统的控,我理解属于半开放式、全自由混控系统(英文界面,混控强大)。
由于我自己用deviation 5.0的华科尔控,睿思凯体系的控就由其他模友给您补充吧~
仅供参考!

网友:
别的不懂,既然玩过天9了,再买是不是升级下

网友:
d7用了4年,固定翼的螺旋桨机、涵道机、直升机450、500、550、穿越机,一直很稳定。我飞场一开机,其他模友都不敢飞,特别是扶她吧(据说futaba怕devo,不过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把扶她吧干扰下来),所以我觉得d7真的很实惠。

网友:
d10用了三年,至今仍在服役,手感好,从未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分享而已,谈不上指教的。
您说的“一控多用”,其实就是按照自己大小机通吃的实际需求,提前想好都 ...

谢谢指导~~~~~~~~~~~~~

网友:
d10 3年,没失控。摇干手感和我2千多的jr控不相上下,没有用其它控前一直以为一般,试过其他控才发现d10是真的手感好啊,就不那么好看。天地飞什么的跟它做工手感差的不是一条街的距离。

网友:
如果不打算买一千多或者几千的控  华科尔D10还可以 我有3个都是3年了  也是从没失控   现在淘宝一套才六百多  而且你玩飞机肯定不止一个接收机   高端控接收机同样贵  如果不差钱的话可以忽略我说的这段

网友(2018-12-23):
用过华科尔,天地飞,乐迪,地平线,futaba,手感还是华科尔好,国产遥控器的做工还是华科尔好,虽然是中文,但设置起来我觉得比英文的地平线还不好懂

网友:
d7用了5年了,直升机120,450,550都用。固定翼15e。30e都用,从未失控,性价比极高。

网友E:
D10用了4年,没失控过,但是白控颜色有发黄的趋势

网友:
D10 控强大,就是麻烦!非傻瓜设置!!5年,没失控过!!!再三强调设置非常麻烦,非常麻烦,非常麻烦!!烧脑!!!

网友:
引用 网友E:
D10用了4年,没失控过,但是白控颜色有发黄的趋势

我的控已经黄了!!卖了好多去黄的擦拭剂都不管用!!!

网友:
要么新款的天地飞et12  ,最好一步到位 futaba 14 或者18   看口袋。英文好睿思凯 都行